4轴机器人前端再安装个气缸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4-10-15):
各位大哥:            今天看到一个机器人抓取物料的结构,有点看不懂,特来求教各位大哥,指点一下小弟,十分感谢感谢

网友A:
你确定这不是个旋转轴?

网友:
抖一抖用的

网友(点评):
哈哈哈,铲菜机械手

网友:
感应到位的吧

网友:
估计有两个上下气缸,交替动作

网友:
是不是一次吸取两个物料的,有时候只有一个物料的时候就单个气缸向下吸取,两个物料的时候就同步

网友:
粗调和微调?一个导程大,一个导程小

网友:
图上两个电磁阀 气缸也是两个 实现吸盘单动

网友:
为了便于两个产品分开动吧

网友:
2组交替动作

网友:
两个气缸可以独立的取放,何避让取放位置的障碍。

网友:
吸盘吸料的时候干涉到另一组吸盘,所以吸料的吸盘在吸料的时候相对下降一点。

网友:
肯定有他的用处,没看见工况就看见机器啥也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不是个旋转轴?

三轴汽缸,就是上下动作吧

网友:
我猜是因为取的位置或者摆盘的位置间距和抓头上的间距不一样,所以只能一个一个抓或一个一个放,那这种情况只能搞2个气缸了;如果就一个抓头,那就不会用这个气缸了

网友:
两组气缸一组取一组放,机器人Z轴向下行程一般动作分两段:粗定位→气缸伸出→微调定位,向上反着来。如果取消气缸一次只能进行一个动作(取或者放),增加了取放料时间和Z轴动作周期。

楼主:
学习了不少,感谢各位大佬啊

网友:
交替夹取?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一次吸或者抓多个产品,并且这些产品不同时抓或者放;也有可能是2个吸嘴作用不一样,一个是吸物料,一个是放物料

网友:
交替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