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Z字爬坡输送线

楼主(2024-10-15):
有没有人设计过同步带输送线,是Z字爬坡形状的,同步带上装槽板能实现吗?

网友A:
可以 但不是很好用

网友B:
可以的  这个应该叫挡板  但是有一定的间距限制。现在的技术超声波焊接上去的 还是很牢固的 我们现在项目上就有再用。具体间隔距离根据你的项目需求去问厂家更方便些

网友:
改3块多好

网友:
问题在于谁给你开模做这个同步带,你要装槽板,完全可以像环形导轨一样装金属假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不是很好用

拐弯处有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 有一处拐弯要用到上压轮 用久了压轮可能会压不住皮带 时间久了皮带被压轮压得很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这个应该叫挡板  但是有一定的间距限制。现在的技术超声波焊接上去的 还是很牢固的 我们现在项目上 ...

这个不是同步带上直接粘那种挡板,需要单独做料盒装在同步带上,没想好在拐弯处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你还想拐弯,你这不自己找不痛快吗,如果一段距离的来回运动,槽板与带轮没有干涉,你想转一圈,你想什么呢。

楼主:
三块不行,料盒里面有物料没办法转接

网友:
问题在于谁给你开模做这个同步带,你要装槽板,完全可以像环形导轨一样装金属假齿

没理解你说的环形导轨金属假齿什么意思

网友C:
用链板线就好了。

网友D:
用带附件的链条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链板线就好了。

目前就是用的链板线,但是一周多米,用了一年,拉伸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带附件的链条容易实现

链子的结构能实现,但是链子一周多米,太容易拉长了,所以想用同步带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同步带上直接粘那种挡板,需要单独做料盒装在同步带上,没想好在拐弯处怎么处理

槽板和带轮怎么会有干涉?结构能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链板线就好了。

一周20多米

网友:
采购预拉过的链条 例如 椿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块不行,料盒里面有物料没办法转接

没问题

网友:
这种皮带线不好用,开始还行用久了问题太多。

网友C:
工件的尺寸和重量是多少?速度多少?

网友C:
可以使用塑料链板线。输送距离十几米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件的尺寸和重量是多少?速度多少?

一周22米,相邻料盒中心距114.3,1个料盒加上物料重量500g,一周大约192个,速度需要频发启停,每秒钟走两个格228.6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塑料链板线。输送距离十几米完全没问题。

现在用的就是链板线,一周22m,用了一年,拉伸的太多了,想换成同步带

网友(点评):
现在有些小厂用的料不行,很容易拉长。还有就是你这个是频繁启停的。也有影响。我之前公司用的是进口杜邦的料,相对来说好一些。

网友(点评):
同步带唯一就是向上弯不好处理。其他都还好。还有就是长的同步带是有接头的,里面的钢丝是接不上的。

网友:
速度不快可以的。做这个的太多了。找flexlink。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链板线,一周22m,用了一年,拉伸的太多了,想换成同步带

拉长就去掉多余的节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周22米,相邻料盒中心距114.3,1个料盒加上物料重量500g,一周大约192个,速度需要频发启停,每秒钟走两 ...

频发启停,1秒228.6mm,用伺服来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拉长就去掉多余的节就行。

同意!
每格料盒负重500g,难道料盒+链条本体远重过原料,所以导致拉长?

网友(点评):
主要是频繁启停导致的。

网友:
用3个传输带接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发启停,1秒228.6mm,用伺服来驱动?

私服驱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链板线,一周22m,用了一年,拉伸的太多了,想换成同步带

同步带钢丝问题能解决,现在可以做无缝带,不接驳,整圈都是钢丝没有接口,关键是拐弯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
每格料盒负重500g,难道料盒+链条本体远重过原料,所以导致拉长?

我用的工况不能去掉拉长的,有入料和出料位置要求,不能随意去掉

网友(2024-11-14):
第一个拐弯处在传送带上面那根轴不会档货物吗,怎么处理?

网友:
同步带一但皮带拉长就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