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油气味大

楼主(2024-10-15):
大侠们,现在用20立方的真空泵,真空泵启动的时候有很大的刺鼻气味,换了一种润滑油后,气味不一样了;有没有哪位推荐一下气味比较小的真空泵油啊!!!

网友:
可以考虑改用真空发生器,一劳永逸解决气味问题

网友A:
某些润滑油可能与泵的材料不完全兼容,导致在工作过程中产生化学反应,释放出特殊的气味。
不同品牌或型号的润滑油可能含有不同的基础油和添加剂,这些化学成分在高温下挥发的产物不同,因此产生的气味也会有所不同。
一些润滑油在高温下更容易挥发,而另一些则相对稳定,挥发性强的润滑油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气味。

以下是一些推荐的轻微味道真空泵润滑油品牌和型号:

1. 壳牌(Shell)
Shell Vacuum Oil S4 V:专为高真空应用设计,采用合成基础油,具有优异的热稳定性和低挥发性,气味轻微。
2. 美孚(Mobil)
MobilVac 600 Series: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真空泵,具有出色的抗氧化性和低挥发性,气味较小。
MobilVac 800 Series:专为高真空应用设计,采用合成基础油,具有卓越的热稳定性和低挥发性,气味轻微。
3. 嘉实多(Castrol)
Castrol Vacuole 2:适用于旋转叶片式真空泵,具有优异的抗氧化性和低挥发性,气味轻微。
Castrol Vacuole 7:适用于高真空应用,采用合成基础油,具有卓越的热稳定性和低挥发性,气味较小。
4. 道达尔(Total)
Total Rubia Vacuum Oil: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真空泵,具有出色的抗氧化性和低挥发性,气味轻微。
Total Tivac 100:专为高真空应用设计,采用合成基础油,具有卓越的热稳定性和低挥发性,气味较小。
5. 福斯(Fuchs)
Fuchs RENOLIN VLP 100:适用于旋转叶片式真空泵,具有优异的抗氧化性和低挥发性,气味轻微。
Fuchs RENOLIN VHP 100:专为高真空应用设计,采用合成基础油,具有卓越的热稳定性和低挥发性,气味较小。
6. 道康宁(Dow Corning)
Dow Corning 200 Fluid:适用于高真空应用,具有优异的热稳定性和低挥发性,气味轻微。
Dow Corning 704 Diffusion Pump Fluid:专为扩散泵设计,具有卓越的热稳定性和低挥发性,气味较小。

网友B:
用水的不就好了,不一定要买用油的真空泵,我机床就是水环真空泵,就是太费电了,7.5KW的机器,真空力超大
怕油味,直接不用油,用水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有石墨润滑的

网友:
发生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些润滑油可能与泵的材料不完全兼容,导致在工作过程中产生化学反应,释放出特殊的气味。
不同品牌或型号 ...

感谢大侠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水的不就好了,不一定要买用油的真空泵,我机床就是水环真空泵,就是太费电了,7.5KW的机器,真空力超大
...

我们是小设备,这一套比我整个设备都大了

网友C:
我们单位有一款真空泵也是加油的,每次用完下次再用就得换油要不然一开就冒了,里面好多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单位有一款真空泵也是加油的,每次用完下次再用就得换油要不然一开就冒了,里面好多水!

你们现在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现在是怎么处理的呢?

厂家说跟人员操作有关系!我们这个是锅炉上的!说是让温度降到70以下再开!我也不太清楚,管道上有个冷凝水储罐,每次开启都先排下水就好多了!要不然水满了都吸到泵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