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9需要用M28来结束吗

楼主(2024-10-15):
M29需要用M28来结束吗,如果没有M28会导致什么后果

网友A:
M29指令
功能:M29是专门用于刚性攻丝的数控编程指令。它允许机床在加工过程中自动进行螺纹切削,确保高精度和高效率。
应用:当程序执行到M29指令时,机床会自动选择合适的刀具,并设置适当的切削速度和进给量,以完成精确的螺纹加工。
M28指令
功能:M28指令用于暂停数控程序的执行,并等待操作员确认后继续。这使操作员可以在必要时介入,进行手动调整或检查。
应用:执行M28指令时,机床会停止所有动作,并在控制面板上显示提示信息。只有当操作员确认后,程序才会继续执行。

网友(点评):
你连数控加工的M功能指令是什么都不知道,张口就敢教别人,你可真大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29指令
功能:M29是专门用于刚性攻丝的数控编程指令。它允许机床在加工过程中自动进行螺纹切削,确保高精 ...

你这样瞎说,你爸知道 吗,害我又翻了说明书,你做过机加工吗,操作过加工中心。数控车之类的设备吗,
M28暂时还没有用过,
M00和M01是暂停,M30是结束,害我又翻了说明书,
如果楼主说的是M功能能吗,M29是刚性攻丝代码,用M05结束,

网友(点评):
你爸没教你文明用语吗,人身攻击只能显得你很low

网友(点评):
作为技术人员,对技术要有敬畏,而不是假大空,不清楚没关系,可以不回答,但说的一定要是对的,哪家机床厂用M28作暂停代吗,M01为条件暂停,等待处理,M28是不指定代码,可以由机床厂指定,但绝对不会替代M01.

网友(点评):
我感觉他都是用通义千问这种回答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M03M04M05都能结束M29?

网友:
我以为螺母了

楼主(2024-11-22):
|尹志春发表于 10-15 19:39
你这样瞎说,你爸知道 吗,害我又翻了说明书,你做过机加工吗,操作过加工中心。数控车之类的设备吗,
M28暂时还没有用过,
M00和M01是暂停,M30是结束,害我又翻了说明书,
如果楼主说的是M功能能吗,M29是刚性攻丝代码,用M05结束,

6楼有一机床的M29M28功能解释照片

网友(点评):
发哪科要加M29实现刚攻,一般以M05结束,不以M28,因为用M28要改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