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新型内燃机吗?话题聊

楼主(2024-10-16):
不考虑因素情况下,一个体积的容量驱动几个活塞的内燃机是能行吗?
有人讨论吗

网友A:
旋转活塞发动机(Rotary Engine)
工作原理:旋转活塞发动机,最著名的是汪克尔发动机(Wankel Engine),通过一个三角形的转子在椭圆形的腔室内旋转来完成进气、压缩、燃烧和排气四个过程。
优点:体积小、重量轻、振动小、功率密度高。
缺点:密封问题导致较高的油耗和排放,耐用性较低。
应用:主要用于高性能跑车和一些特殊用途的车辆。
2. 自由活塞发动机(Free Piston Engine)
工作原理:自由活塞发动机中的活塞不受曲轴限制,可以在气缸内自由移动。通常用于发电,活塞的往复运动直接驱动发电机。
优点:结构简单、效率高、灵活性强,可以使用多种燃料。
缺点:控制和同步活塞运动较为复杂。
应用:主要用于混合动力系统和分布式发电。
3. X-Engine™
工作原理:X-Engine™ 是一种新型旋转活塞发动机,由 Liqud Case 开发。它在三叶形外壳内有一个花生形转子,通过改进的密封和燃烧室设计,提高了效率和性能。
优点:效率高、功率密度大、噪音小、排放少。
缺点:技术尚处于研发阶段,商业化应用还需时日。
应用:未来可能应用于汽车、卡车和飞机。
4. 双燃料发动机(Dual Fuel Engine)
工作原理:双燃料发动机可以同时使用两种燃料,如柴油和天然气,通过柴油引燃天然气实现燃烧。
优点:降低运营成本、减少排放。
缺点:需要复杂的燃料管理系统。
应用:主要用于重型卡车和船舶。
5. 均质充量压燃(HCCI)发动机
工作原理:HCCI 发动机通过均质混合气在高压下自燃,结合了柴油机和汽油机的优点。
优点:高效率、低排放。
缺点:控制燃烧过程较为复杂,难以实现全工况下的稳定运行。
应用:主要用于研究和实验阶段,未来可能应用于乘用车。
6. 涡轮复合发动机(Turbocompounding Engine)
工作原理:涡轮复合发动机在传统涡轮增压器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涡轮发电机,利用废气能量发电,进一步提高整体效率。
优点:提高热效率、降低油耗。
缺点:系统复杂,成本较高。
应用:主要用于商用车和大型车辆。
7. 混合循环发动机(Combined Cycle Engine)
工作原理:混合循环发动机结合了柴油循环、奥托循环和阿特金森循环的特点,通过优化燃烧过程和热管理,实现更高的效率。
优点:高效率、低排放。
缺点:技术复杂,研发成本高。
应用:主要用于高性能车辆和特殊用途车辆。
8. 氢燃料内燃机(Hydrogen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HICE)
工作原理:氢燃料内燃机使用氢气作为燃料,通过改进的燃烧系统实现高效燃烧。
优点:零排放、高效率。
缺点:氢气储存和运输成本高,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应用:主要用于试验和示范项目,未来可能应用于乘用车和商用车。
9. 微粒捕集器和催化转化器技术
工作原理:通过先进的微粒捕集器和催化转化器技术,进一步减少排放物,特别是颗粒物和氮氧化物。
优点:显著降低排放,符合严格的排放标准。
缺点:增加成本和复杂性。
应用:广泛应用于现代内燃机车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活塞发动机(Rotary Engine)
工作原理:旋转活塞发动机,最著名的是汪克尔发动机(Wankel Engine) ...

这是转子发动机咯,现在都没有新的想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活塞发动机(Rotary Engine)
工作原理:旋转活塞发动机,最著名的是汪克尔发动机(Wankel Engine) ...

挺详细

网友:
我有一种新的发动机设计,摆动气缸同心转子发动机。综合传统往复活塞式发动机及转子发动机的优点开发的,你有什么意愿呢?

网友(2024-11-24):
看我发的贴子这个算不算新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