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龙点睛(9)——直线模组的布局A

楼主(2024-10-16):
今天分享的内容:在图片中,2000宽度的跨距,只用一个直线模组。
同时也有二个问题:
1、还有其它的改进方案?
2、怎样设计就能够确保图片上的那种状态,照样正常运行?

网友:
没挠度就行

网友:
把电机放中间,用皮带带转两边的滚珠丝杠行不行。跨距太长了

网友A:
一边一条模组同步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一条模组同步运动?

这个也是可以的,通过软控可以实现。

网友:
电机放中间或者一侧,用同步带相连两根导轨上的丝杠,参考数控折弯机前后运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