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包装设备电机选用,纯小白!!

楼主(2024-10-16):
求助各位大佬,想知道这种设备的电机应该如何选用,只用一个电机,装在后面,带动前后,后面的滚轴比前面慢,这样可以把纸张拉开。真的不懂如何下手

网友:
用离合器组成差速装置

网友(点评):
确定速度差,直接用大小轮

网友:
买台样品拆开分析。传动速比计算

网友:
前面拖动,后面刹车

网友A:
收放卷都是这样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放卷都是这样的思路

如何实现刹车呢

网友(点评):
刹车器,气动,电磁等方式都可以的,你查一下,很多的

网友(点评):
最简单还有手刹车的

网友(点评):
参考纸张分切,塑料分切复卷,都可以的

网友B:
前面放个磁粉制动器,后面放个电机驱动,可以通过调节磁粉制动器调节张力。但是我没看懂你想用这玩意干啥。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何实现刹车呢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放个磁粉制动器,后面放个电机驱动,可以通过调节磁粉制动器调节张力。但是我没看懂你想用这玩意干啥。

就是把蜂窝纸拉开,用于手动包装小型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