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镜像

楼主(2024-10-16):
以前搞过装配体,装配体最好保存为一个零件,然后用零件镜像。
    今天不讨论装配体镜像,讨论下零件得镜像。
今天画了一个多实体零件,我直接做一个基准面,然后在零件里直接镜像,发现不行,然后把多实体改成单实体零件,还是再零件里镜像,还是不行,无奈在装配体做了镜像,得到镜像零件。
可见零件里面你要想多个特阵 多个实体镜像根本不可能,零件里面的镜像你针对某个特征是可行的。 这个功能远不如装配体里搞镜像。
   还有个多实体零件怎么转化为单实体? 我其实就是画了一个复杂的钣金门框,中间某几个特征当你勾选 合并特征就会弹出提示“不能生成此特征,因为这将导致厚度为0的几何体”,这句话非常扯淡,你就是简单的拉伸会弹出来这个,无奈只能不勾选 合并特征,然后就是多实体零件了, 你有几个这样的不勾选,比如N个,那么你最终得到n+1实体零件
   怎么变位单实体呢? 把这些特征找出来,去他的草图里改,有些相交的点相切的点不要让他重合,让他多延伸一点,形成交叉,这个非常扯淡但却能让你勾选合并特征了
  把这些消灭掉,多实体可以变成单实体。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多实体还是单实体,还是你另存为stp格式,你直接在零件里镜像想得到对称零件都很难成功,还是玩搞到装配体里去镜像得到对称零件

网友:
你没有选择镜像实体

网友:
什么扯淡,是你自己不懂。solidworks的几何内核是parasolid,它就是不允许出现零厚度。关于这一点,你应该好好检索检索。
至于是镜像零件还是镜像装配体,软件都可以做的到。
一切都是你不会操作造成的。

网友:
高版本的镜像不太好用

网友:
选择镜像实体,然后 底下的 合并实体 取消打钩

网友:
怎么把多个实体组合成一个实体,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h411J7GK/?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e46c217f8f4cc88e71f8d4c9b8da3225

网友:
你方法不对,实体镜像并且把合并实体取消勾选

网友:
这样才行,然后使用删除实体,把原件实体全部删掉,就可以获得镜像件

网友:
“不能生成此特征,因为这将导致厚度为0的几何体”

这个扯淡的地方在于使用剖切面看内部结构的是也不能厚度为0

而不是你这在做实体的时候提示厚度为0,这个只是反直觉,但是符合实际情况。

网友:
没仔细看,但是可以操作的。

网友:
估计楼主软件用的不是很熟练,或者没有系统性的培训过

网友:
我感觉吧,咱俩有一个人用的是假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