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米U型无轴螺旋输送机是什么样的,中间有没有断开吊挂轴承连接啊

楼主(2024-10-16):
20米U型无轴螺旋输送机是什么样的,中间有没有断开吊挂轴承连接啊

网友:
无轴的没有的,都是一段段焊接起来,长的都用的有轴的,分段有吊环

网友A:
太长的堵料不好解决

网友:
无轴的没有的,都是一段段焊接起来,长的都用的有轴的,分段有吊环

我们厂里有厂家给我们厂长推荐的,说好用报价8万!但是我也没见过这么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长的堵料不好解决

我们这类似大颗粒或者块状料,有厂家推荐说好用,我没见过这么长的,我建议是分段短一点的防止卡死,而且还好维修!但是我不清楚其他地方有没有这种长无轴螺旋!

网友B:
无轴螺旋输送机槽底都铺的耐磨材料,拖着底走呗,中间一般是没有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轴螺旋输送机槽底都铺的耐磨材料,拖着底走呗,中间一般是没有轴的。

那这种长的无轴螺旋轴是不是就得拉料啊,推料推不动吧!

网友:
楼主输送机是用在哪方面的,我们有做螺旋输送机的,17751092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