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规范

楼主(2024-10-16):
大侠们,我想知道在局部视图上再次创建局部视图他符合我们机械的制图规范么。

网友A:
还没见到过那么复杂的零件需要在局部视图上在创建局部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见到过那么复杂的零件需要在局部视图上在创建局部视图

异型孔比较多,图框只能用a3,一个局部视图表示多个异性孔的话图纸尺寸就很乱了,所以想问问这个符合制图规范是否,哈哈哈,学校里面好像也没讲过这个。

网友(点评):
肯定不符合,而且最关键的是别人怎么能看的懂。

网友(点评):
我们客户给到的图档多个剖切位置多张图档,但是基本上没有局部视图在局部视图的,所有好的办法就是多张图档多个方向剖切!

网友B:
可以用多张图纸表示一个零件。看有些标准图框上有第几页共几页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资料书上面也没有明确表明不行,图纸不保密的话可以传上来看看,记得把标题栏之类有泄露信息之类的删了

网友:
我现在画的基本上都还用不到局部视图都有现成的,所以我希望不要遇到这种情况,顺便在蹲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多张图纸表示一个零件。看有些标准图框上有第几页共几页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也是一个办法,但是不适用现在的处境,现在都是都是参数化出图,两张图纸的话程序不识别,就不会出全图纸,如果这样还得找参数化公司协调出一个这样的功能。

网友(点评):
两张图纸有什么稀奇的,solidworks工程图都可以实现多图纸工程图,没理由其它软件实现不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复杂的零件,可以多张图纸或视图表达,有时候一个视图标注了各种尺寸和公差要求,会显得极其杂乱,这会让看图的人极度烦躁。

网友:
正常是没有这样操作的,这个通过放大倍数来调整你要放大的特征,如果还看不到的话就再放大倍数,不需要再做另外的局部视图

网友:
换A0图纸

楼主:
不可以换图框,只能A3

网友:
标记好就可以了,在主视图里建立A局部视图,在局部视图再建立B局部视图

网友:
谁出的规定就找谁解决。

网友:
标准肯定不行的,我觉得大家能看懂就行。实际上有几个人按照标准来制图的。就比如全剖视图不能再投影这个要求有几个人遵守的?

网友:
没有明确的说不能局部再局部的投影,但这样的图纸输出出去会被说。如果一页表述不清可以再增加一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也是一个办法,但是不适用现在的处境,现在都是都是参数化出图,两张图纸的话程序不识别,就不会出 ...

多张图纸没问题的,现在的软件都支持的。纸的大小总归有限。零件复杂了肯定要分多张图纸表达的。  之前做焊接件。有的焊件很复杂有很多的型材、板子焊接成型的。就是用多张图纸表达的。

网友:
套娃还是尽量不要吧,应该有其它变通的办法,要么分成两个局部,要么在另一视图上加一个局部。

网友(点评):
没错,不要套娃。

网友:
这个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