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不锈钢面板发白点,讨论下啥情况呢?

楼主(2024-10-17):
拉丝覆膜不锈钢板,拉伸,冲压,超声波清洗,烘干,珍珠棉袋装,装纸箱,打包成托盘集装箱发往国外
老外投诉表面发白点了,之前也有过类似还有黄锈斑的点;

到底是哪个环节可能出了问题呢?  清洗环节吗???

网友A:
加个套袋抽真空,海运套就相当于盐雾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套袋抽真空,海运套就相当于盐雾试验

N年老产品了 ,成本不能上去了啊

是的,海运相当于盐雾

网友:
304不锈钢么,是不是拉丝处理前材料没有做好保护措施,有没有污渍油垢一类的。第二个就是材质问题,看看能不能达到牌号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N年老产品了 ,成本不能上去了啊

是的,海运相当于盐雾

那就贴膜这个成本更低一点

网友B:
316过24或者48小时盐雾试验。估计是锈了

网友C:
我也有过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6过24或者48小时盐雾试验。估计是锈了

嗯,,,关键还擦不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过类似问题

咋处理预防的呢

网友B:
有实力就换材料316L改性,或者像楼上说的真空处理,只要不和海水蒸汽接触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实力就换材料316L改性,或者像楼上说的真空处理,只要不和海水蒸汽接触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使用气相干燥剂  有没有效果

网友D:
之前碰到过一次,不过是铝料,自己购进的抛光机抛完光后和你这个情况差不多,就是有腐蚀的样子,不过我们那个是抛光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碰到过一次,不过是铝料,自己购进的抛光机抛完光后和你这个情况差不多,就是有腐蚀的样子,不过我们那 ...

嗯嗯;;这个问题头疼
是不是会有;  在我们自己这也有发现,,不过是非常个别  而且没那么多   偶尔会有1-2个白点,

老外发过来的  这个,。 那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咋处理预防的呢

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原因

。。。。。    早上又是接到反馈 同样问题  不同产品   ai

网友E:
引用 楼主:
。。。。。    早上又是接到反馈 同样问题  不同产品   ai

可能是超声波清洗试剂残留问题,烘干只是表面干燥。

楼主(2024-12-13):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超声波清洗试剂残留问题,烘干只是表面干燥。

太难啦,,,,,这种情况是啥原因压:    超声波清洗不干净??? 残留吗???    出货状态肯定是没问题的呀

到了美国(月4个月左右)
那边开箱   就成下图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