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能提供点建议,像我这种一跟轴,一根螺杆的机构稳定吗

楼主(2024-10-17):
因为中间丝杆和轴的空出部分,需要利用起来,所以想问问大佬们,我这种一跟丝杆一根轴这样的机构可靠吗,丝杆的驱动力是手摇的。负载主要集中在中间。负载不超过10kg。仅仅需要他停下来时,稳定不晃动。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大佬能够科普下的。

楼主:
如果加两根导向轴,丝杆不放中间,而放侧面,这种方案可行吗

网友:
容易卡,最好两根导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加两根导向轴,丝杆不放中间,而放侧面,这种方案可行吗

可以的。

网友:
放心用,没问题。

网友:
如果超过一米,把控好轴和丝杆的形状公差,其他的靠现场调试

网友(点评):
如果导轨应该更丝滑,成本也更高

网友:
手摇的没关系。导杆那边应该是轴套,不是直线轴承。轴套停下后的稳定性更好。要停得稳,可以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加长轴套,或提高轴套与杆的配合精度,精度要合适,不能让手摇显得困难或憋住。

网友:
轴的导向长些没啥问题

网友:
要求这么低,只要停下来不晃动就行的话 这个设计足够用了,又不用定位精度什么的

网友:
把轴固定换成直线滑块会稳定很多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既省事又可靠稳定,赞同。

网友:
用滚珠丝杆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梯形丝杆,因为间隙很大,容易晃动,建议加一个导向轴。

网友(点评):
没错,最主要丝杠和螺母是有间隙的,想要不晃最好两根轴。

网友:
这种在低精度场合考虑到成本和要求低,这种方式也有在用。但是如果导向杆和导套增加1个防转槽会更好。精度稍高一点的场合导向换成滑轨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