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针插放

楼主(2024-10-17):
如何将60um钨钢探针插放在边长65um的区域,且不能对探针有损伤

网友A:
高精度XYZ运动平台+视觉定位.要一点都不接触还是有困难。0.005mm,这确实是很高精度了。

网友(点评):
针对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延伸讨论下,设备的最终输出精度。最高精度做到多少?

网友:
想都不敢想 等你的结果

网友:
插个眼,等楼主回复怎么实现的,没做过精度这么高的设备

楼主:
目前能想到的就是夹爪+二维力传感,搭配视觉;还有一个方案,Z轴靠绝对定位精度走位置来实现,需要绝对精度在1um左右的传动机构,夹取通过夹爪+光电传感,这个也不能保证无损夹取。
有做过类似案例的不

网友:
没有具体工况不好说,看大家都集中在精确定位,或许有另辟蹊径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精度XYZ运动平台+视觉定位.要一点都不接触还是有困难。0.005mm,这确实是很高精度了。

这个靠谱,这么高的精度,机器的重复定位精度不好保证,上机器视觉能保证,然后高精度控制就行,就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靠谱,这么高的精度,机器的重复定位精度不好保证,上机器视觉能保证,然后高精度控制就行,就是价格 ...

谢谢认可!造价还真的无极限!

网友:
什么东西轻轻摩擦能让钨钢损伤?
定位精度要求是很高,但放置孔孔口不可以有点导向吗?

网友:
没做过,插个眼看看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