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长跨度的调节装置,可靠吗

楼主(2024-10-17):
向大佬们讨讨经,这种长跨度的调节装置可靠吗。有没有大佬设计过类似这样的装置,单边螺杆调节,另外一边是从动的。轴径大概在20左右,两轴的跨度600左右。这种机构会不会很容易出现另外一边憋死,或者两边误差很大。有没有什么设计技巧和装配经验分享下。

网友:
直线轴承滚动阻力系数比较小 低速缓慢启动是可以用的。

网友(点评):
这里用的是易格斯的塑料轴承,滚珠的会好点吗

网友:
钣金太弱了

网友:
按你图片上这种肯定不行,起码要用机加件把两边的导向轴连接起来,增加运动部分的刚度。

网友(点评):
中间不锈钢板打算设计3mm厚了。中间加个加强筋会好点吗。我看国外的是我这么做的,不过他们是用模组的,精度会高点。

网友:
用步进或伺服可以的

网友(点评):
要求没那么高,手摇的

网友:
有没有空间,把调节装置改到底下或者上面?目前这样搞钣金件锁紧后,会把两边拉住,装配师傅会骂娘

网友(点评):
只能这样的位置了,不过不锈钢板,设计3mm厚。要是不行的话,打算是侧面链条带过去了

网友(点评):
右边的2根导向柱取消,改成轮子和导槽。反正你精度要求不高,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没错,去掉右边还可能好一些。

网友:
好像不太行

网友:
这确实看着不靠谱,而且钣金的精度又低。总之,能调顺也不容易,调顺了也怕是用不久就卡了。
建议如注册机所说,干脆把右边那些去掉,再搞块板连接起来,下面装个轮子和轨道跟着跑算了。

网友:
钣金刚性不够就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