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径向加载后扭矩测试的问题,各位大哥来看看

楼主(2024-10-17):
如图,现在想的方案是被测试轴承套在芯轴上,垂直方向加载芯轴5000N力,被测试轴承外圈压在粗糙面上,测糙面下有一压力传感器监测压力。压力到达时,水平方向上有一力推动芯轴,使得轴承内外圈相对旋转,但内圈和芯轴不转动,即外圈旋转,在粗糙面(粗糙面是为了保证轴承外圈与接触面不产生滑动摩擦)上保持一定速度(此速度由所需测试力矩时的转速决定)移动,水平推芯轴移动的工装中间有一压力传感器,监测水平推力F1。然后根据T=FR计算出径向加载5000N时的扭矩。现在有两个疑问,1是这样测出来的扭矩是否准确?(思考方向是否正确)2是轴承外圈滚动时,接触面与轴承是否有阻力影响推力从而影响计算结果?各位大神可各抒己见,望不吝赐教!

网友A:
1你这测试的结果是轴外圈对土产生的最大静摩擦力对轴心的摩擦力矩,与你说的什么扭矩有关系吗?
2就是这个最大静摩擦力才使得你的轴承外圈能够运动起来,这时候的轴承外圈就相当于是从动轮。
3 你这家伙是什么专业的,感觉你的理论力学知识完全零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测试的结果是轴外圈对土产生的最大静摩擦力对轴心的摩擦力矩,与你说的什么扭矩有关系吗?
2就是这个 ...

首先感谢您认真阅读了我的问题并给出建议,我对自身的知识缺陷感到惭愧。其次我想再问问,在轴承有转动趋势但未转动时,水平推力=最大静摩擦力。由于产生摩擦的面到轴承圆心的距离接近于轴承半径,可得出一个力臂。此最大静摩擦力*力臂≈轴承启动扭矩。如果推理正确,在此种工况中,正压力Fn,接触面与轴承的摩擦系数是影响测试结果两种因素。我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