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铣床加工

楼主(2024-10-17):
   刚入行的纯小白,厂里到了一台数控铣床,偶尔做一些简单的加工,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大佬,举例一块长180宽180高22的毛坯,最终想要加工成150*150*18的正常应该怎么搞。   在网上看教学之类的目前是用大飞刀把平面铣完了,现在要外形尺寸,现在手里有个三刃直柄铣刀,拿这个铣侧面,夹在平口钳上后,上方出来10mm,然后以Z-8的深度铣侧面,以每次2mm的吃刀量,在编程上只能用g01输入XY这样加工吗,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方法,目前就这么用g91硬算着加工,

想问一下大家都是怎么加工这样的零件的,领导不让说一直单边往复循环铣,说没这样子干的,让拿刀顺时针绕着铣,这样子用g01就要输入很多坐标,日后可能还有很多问题。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外发给有精铣机的人做,18用18.5的料,磨两面,精铣四边,精铣四边估计30秒以内,这块料费用是材料,3.5KG,3.5*6,最多,21块,人家还给加工好了,
你自己加工,刀具都不止21块,还要最少1小时,
如果实在要加工,就先加工平面,再铣侧边,翻面铣到18
下面我的代码,当然也可以用宏程序,这样代码就少多了

%
O0000
(PROGRAM NAME - 150)
(DATE=DD-MM-YY - 17-10-24 TIME=HH:MM - 21:53)
N100G21
N102G0G17G40G49G80G90
(TOOL - 24 DIA. OFF. - 24 LEN. - 24 DIA. - 16.)
N104T24M6
N106G0G90G54X-107.6Y-89.998S1800M3
N108G43H24Z50.M8
N110Z10.
N112G1Z0.F100.
N114X99.6F1500.
N116G3Y-77.998R6.
N118G1X-99.6
N120G2Y-65.999R6.
N122G1X99.6
N124G3Y-53.999R6.
N126G1X-99.6
N128G2Y-41.999R6.
N130G1X99.6
N132G3Y-29.999R6.
N134G1X-99.6
N136G2Y-18.R6.
N138G1X99.6
N140G3Y-6.R6.
N142G1X-99.6
N144G2Y6.R6.
N146G1X99.6
N148G3Y18.R6.
N150G1X-99.6
N152G2Y29.999R6.
N154G1X99.6
N156G3Y41.999R6.
N158G1X-99.6
N160G2Y53.999R6.
N162G1X99.6
N164G3Y65.999R6.
N166G1X-99.6
N168G2Y77.998R6.
N170G1X99.6
N172G3Y89.998R6.
N174G1X-107.6
N176Z10.F2500.
N178G0Z50.
N180X-91.Y115.
N182Z10.
N184G1Z-.5F100.
N186Y99.F1500.
N188G3X-75.Y83.R16.
N190G1X75.
N192G2X83.Y75.R8.
N194G1Y-75.
N196G2X75.Y-83.R8.
N198G1X-75.
N200G2X-83.Y-75.R8.
N202G1Y75.
N204G2X-75.Y83.R8.
N206G1Z-1.F100.
N208X75.F1500.
N210G2X83.Y75.R8.
N212G1Y-75.
N214G2X75.Y-83.R8.
N216G1X-75.
N218G2X-83.Y-75.R8.
N220G1Y75.
N222G2X-75.Y83.R8.
N224G1Z-1.5F100.
N226X75.F1500.
N228G2X83.Y75.R8.
N230G1Y-75.
N232G2X75.Y-83.R8.
N234G1X-75.
N236G2X-83.Y-75.R8.
N238G1Y75.
N240G2X-75.Y83.R8.
N242G1Z-2.F100.
N244X75.F1500.
N246G2X83.Y75.R8.
N248G1Y-75.
N250G2X75.Y-83.R8.
N252G1X-75.
N254G2X-83.Y-75.R8.
N256G1Y75.
N258G2X-75.Y83.R8.
N260G1Z-2.5F100.
N262X75.F1500.
N264G2X83.Y75.R8.
N266G1Y-75.
N268G2X75.Y-83.R8.
N270G1X-75.
N272G2X-83.Y-75.R8.
N274G1Y75.
N276G2X-75.Y83.R8.
N278G1Z-3.F100.
N280X75.F1500.
N282G2X83.Y75.R8.
N284G1Y-75.
N286G2X75.Y-83.R8.
N288G1X-75.
N290G2X-83.Y-75.R8.
N292G1Y75.
N294G2X-75.Y83.R8.
N296G1Z-3.5F100.
N298X75.F1500.
N300G2X83.Y75.R8.
N302G1Y-75.
N304G2X75.Y-83.R8.
N306G1X-75.
N308G2X-83.Y-75.R8.
N310G1Y75.
N312G2X-75.Y83.R8.
N314G1Z-4.F100.
N316X75.F1500.
N318G2X83.Y75.R8.
N320G1Y-75.
N322G2X75.Y-83.R8.
N324G1X-75.
N326G2X-83.Y-75.R8.
N328G1Y75.
N330G2X-75.Y83.R8.
N332G1Z-4.5F100.
N334X75.F1500.
N336G2X83.Y75.R8.
N338G1Y-75.
N340G2X75.Y-83.R8.
N342G1X-75.
N344G2X-83.Y-75.R8.
N346G1Y75.
N348G2X-75.Y83.R8.
N350G1Z-5.F100.
N352X75.F1500.
N354G2X83.Y75.R8.
N356G1Y-75.
N358G2X75.Y-83.R8.
N360G1X-75.
N362G2X-83.Y-75.R8.
N364G1Y75.
N366G2X-75.Y83.R8.
N368G1Z-5.5F100.
N370X75.F1500.
N372G2X83.Y75.R8.
N374G1Y-75.
N376G2X75.Y-83.R8.
N378G1X-75.
N380G2X-83.Y-75.R8.
N382G1Y75.
N384G2X-75.Y83.R8.
N386G1Z-6.F100.
N388X75.F1500.
N390G2X83.Y75.R8.
N392G1Y-75.
N394G2X75.Y-83.R8.
N396G1X-75.
N398G2X-83.Y-75.R8.
N400G1Y75.
N402G2X-75.Y83.R8.
N404G1Z-6.5F100.
N406X75.F1500.
N408G2X83.Y75.R8.
N410G1Y-75.
N412G2X75.Y-83.R8.
N414G1X-75.
N416G2X-83.Y-75.R8.
N418G1Y75.
N420G2X-75.Y83.R8.
N422G1Z-7.F100.
N424X75.F1500.
N426G2X83.Y75.R8.
N428G1Y-75.
N430G2X75.Y-83.R8.
N432G1X-75.
N434G2X-83.Y-75.R8.
N436G1Y75.
N438G2X-75.Y83.R8.
N440G1Z-7.5F100.
N442X75.F1500.
N444G2X83.Y75.R8.
N446G1Y-75.
N448G2X75.Y-83.R8.
N450G1X-75.
N452G2X-83.Y-75.R8.
N454G1Y75.
N456G2X-75.Y83.R8.
N458G1Z-8.F100.
N460X75.F1500.
N462G2X83.Y75.R8.
N464G1Y-75.
N466G2X75.Y-83.R8.
N468G1X-75.
N470G2X-83.Y-75.R8.
N472G1Y75.
N474G2X-75.Y83.R8.
N476G1Z-8.5F100.
N478X75.F1500.
N480G2X83.Y75.R8.
N482G1Y-75.
N484G2X75.Y-83.R8.
N486G1X-75.
N488G2X-83.Y-75.R8.
N490G1Y75.
N492G2X-75.Y83.R8.
N494G1Z-9.F100.
N496X75.F1500.
N498G2X83.Y75.R8.
N500G1Y-75.
N502G2X75.Y-83.R8.
N504G1X-75.
N506G2X-83.Y-75.R8.
N508G1Y75.
N510G2X-75.Y83.R8.
N512G1Z-9.5F100.
N514X75.F1500.
N516G2X83.Y75.R8.
N518G1Y-75.
N520G2X75.Y-83.R8.
N522G1X-75.
N524G2X-83.Y-75.R8.
N526G1Y75.
N528G2X-75.Y83.R8.
N530G1Z-10.F100.
N532X75.F1500.
N534G2X83.Y75.R8.
N536G1Y-75.
N538G2X75.Y-83.R8.
N540G1X-75.
N542G2X-83.Y-75.R8.
N544G1Y75.
N546G2X-75.Y83.R8.
N548G1Z-10.5F100.
N550X75.F1500.
N552G2X83.Y75.R8.
N554G1Y-75.
N556G2X75.Y-83.R8.
N558G1X-75.
N560G2X-83.Y-75.R8.
N562G1Y75.
N564G2X-75.Y83.R8.
N566G1Z-11.F100.
N568X75.F1500.
N570G2X83.Y75.R8.
N572G1Y-75.
N574G2X75.Y-83.R8.
N576G1X-75.
N578G2X-83.Y-75.R8.
N580G1Y75.
N582G2X-75.Y83.R8.
N584G1Z-11.5F100.
N586X75.F1500.
N588G2X83.Y75.R8.
N590G1Y-75.
N592G2X75.Y-83.R8.
N594G1X-75.
N596G2X-83.Y-75.R8.
N598G1Y75.
N600G2X-75.Y83.R8.
N602G1Z-12.F100.
N604X75.F1500.
N606G2X83.Y75.R8.
N608G1Y-75.
N610G2X75.Y-83.R8.
N612G1X-75.
N614G2X-83.Y-75.R8.
N616G1Y75.
N618G2X-75.Y83.R8.
N620G1Z-12.5F100.
N622X75.F1500.
N624G2X83.Y75.R8.
N626G1Y-75.
N628G2X75.Y-83.R8.
N630G1X-75.
N632G2X-83.Y-75.R8.
N634G1Y75.
N636G2X-75.Y83.R8.
N638G1Z-13.F100.
N640X75.F1500.
N642G2X83.Y75.R8.
N644G1Y-75.
N646G2X75.Y-83.R8.
N648G1X-75.
N650G2X-83.Y-75.R8.
N652G1Y75.
N654G2X-75.Y83.R8.
N656G1Z-13.5F100.
N658X75.F1500.
N660G2X83.Y75.R8.
N662G1Y-75.
N664G2X75.Y-83.R8.
N666G1X-75.
N668G2X-83.Y-75.R8.
N670G1Y75.
N672G2X-75.Y83.R8.
N674G1Z-14.F100.
N676X75.F1500.
N678G2X83.Y75.R8.
N680G1Y-75.
N682G2X75.Y-83.R8.
N684G1X-75.
N686G2X-83.Y-75.R8.
N688G1Y75.
N690G2X-75.Y83.R8.
N692G1Z-14.5F100.
N694X75.F1500.
N696G2X83.Y75.R8.
N698G1Y-75.
N700G2X75.Y-83.R8.
N702G1X-75.
N704G2X-83.Y-75.R8.
N706G1Y75.
N708G2X-75.Y83.R8.
N710G1Z-15.F100.
N712X75.F1500.
N714G2X83.Y75.R8.
N716G1Y-75.
N718G2X75.Y-83.R8.
N720G1X-75.
N722G2X-83.Y-75.R8.
N724G1Y75.
N726G2X-75.Y83.R8.
N728G1Z-15.5F100.
N730X75.F1500.
N732G2X83.Y75.R8.
N734G1Y-75.
N736G2X75.Y-83.R8.
N738G1X-75.
N740G2X-83.Y-75.R8.
N742G1Y75.
N744G2X-75.Y83.R8.
N746G1Z-16.F100.
N748X75.F1500.
N750G2X83.Y75.R8.
N752G1Y-75.
N754G2X75.Y-83.R8.
N756G1X-75.
N758G2X-83.Y-75.R8.
N760G1Y75.
N762G2X-75.Y83.R8.
N764G1Z-16.5F100.
N766X75.F1500.
N768G2X83.Y75.R8.
N770G1Y-75.
N772G2X75.Y-83.R8.
N774G1X-75.
N776G2X-83.Y-75.R8.
N778G1Y75.
N780G2X-75.Y83.R8.
N782G1Z-17.F100.
N784X75.F1500.
N786G2X83.Y75.R8.
N788G1Y-75.
N790G2X75.Y-83.R8.
N792G1X-75.
N794G2X-83.Y-75.R8.
N796G1Y75.
N798G2X-75.Y83.R8.
N800G1Z-17.5F100.
N802X75.F1500.
N804G2X83.Y75.R8.
N806G1Y-75.
N808G2X75.Y-83.R8.
N810G1X-75.
N812G2X-83.Y-75.R8.
N814G1Y75.
N816G2X-75.Y83.R8.
N818G1Z-18.F100.
N820X75.F1500.
N822G2X83.Y75.R8.
N824G1Y-75.
N826G2X75.Y-83.R8.
N828G1X-75.
N830G2X-83.Y-75.R8.
N832G1Y75.
N834G2X-75.Y83.R8.
N836G3X-59.Y99.R16.
N838G1Y115.
N840Z-8.F2500.
N842G0Z50.
N844M5
N846G91G28Z0.M9
N848G28X0.Y0.
N850M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外发给有精铣机的人做,18用18.5的料,磨两面,精铣四边,精铣四边估计30秒以内,这块料费用是材 ...

额,,感谢解答,我是觉得挺简单的一个活,手编就好了,但是要填好多坐标,看来最省事的还是学电脑软件出编程最好使,就是学习成本比光看个代码含义编写规则就能上手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