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细节没注意到,怎么改正呢?

楼主(2024-10-17):
  如题,最近做了几台小机器,到了装配阶段,总是会有那么几个细节没注意到,要不就是考虑不周全,导致要么是安装或调试困难,要不就是设备运行不顺畅,请问各位前辈,是如何做到少犯错,或者减少这种因为粗心大意而导致的失误的呢?特别是在这种时间紧,任务多,没什么时间审图的情况下。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A:
其实原因你都知道时间少,底子薄。没有人给你审图。 还有就是每个人都会遗漏

网友(点评):
感觉审图意义不大,不是自己设计的审不了那么细,顶多看看标注啥的

网友:
有经验的老师傅也有走眼的时候,标准化数据支撑,严格的审核制度,还有加工质量管控才能做到。

网友:
刚刚看到这个帖子,你可以参考 《非标设备设计评审检查清单》 http://www.cmiw.cn/thread-1075536-1-1.html

网友:
考虑不到是正常的,随着经验的积累会有所减少

网友:
多人交叉审阅(不是坐会议室那种评审,那种审不了什么细节),提前发现问题,提前解决问题均有物质奖励,等等

网友:
人无完人,累积经验,保证时间足够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办法外,记笔记,反思总结

网友:
设计、校对、审核按照这个流程执行

网友:
人无完人,以后多积累经验就好了

网友:
再忙也得有人审图,不然无法杜绝

网友:
非标产品难免的,即便设计流程再完善,批量生产前,一样要打样。设计完后自己做校核还是必要的,可以简略点,但是流程不能省,最起码也能减少些问题。你自己审都发现不了的问题,就暴露吧,该整改整改。空间干涉问题一定要注意,驱动元件的安全系数留够。

网友:
错过了下次就不要犯了  第一次错 在所难免  经验丰富了 就错的少了
不要犯一些低级错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原因你都知道时间少,底子薄。没有人给你审图。 还有就是每个人都会遗漏

  我知道是这些原因,所以就容易错,但是做一个项目就要挨一堆叼,刚出完这个项目的差,回来汇报完工作,又叼你为啥当初没考虑周到,烦得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这些原因,所以就容易错,但是做一个项目就要挨一堆叼,刚出完这个项目的差,回来汇报完工作, ...

那是公司某些人性格原因,对你有偏见。通过pua打压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公司某些人性格原因,对你有偏见。通过pua打压你

确实这样,本来干完一个项目劳心劳力的,没有半点客气的话,什么辛苦啦之类的,出差回来迎接你的就是一顿指责,叼的你飞起来,干的没一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