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室大屏安装观看距离这个怎么把握

楼主(2024-10-18):
目前项目是大屏差不多1370*8505,离地高度1100,工位大概需要离屏幕多远才合适。有没有懂得大神

网友A:
为了确保控制室工作人员能够舒适且高效地查看大显示屏上的信息,需要考虑人眼的视觉角度和舒适观看距离。通常,推荐的水平视角不应超过30度,而垂直视角则应保持在20度以内。此外,还应该考虑到屏幕分辨率、显示内容的复杂程度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习惯等因素。

还有使用对角线判断远近的,合适的观看距离是屏幕对角线尺寸的1.5到2.5倍。
用此方法估算的距离就是工位离屏幕的合适距离大约在2.42米到4.03米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确保控制室工作人员能够舒适且高效地查看大显示屏上的信息,需要考虑人眼的视觉角度和舒适观看距离。通 ...

啊?单位是不是弄错了,单位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确保控制室工作人员能够舒适且高效地查看大显示屏上的信息,需要考虑人眼的视觉角度和舒适观看距离。通 ...

有点没理解这个水平视角和垂直视角,水平是指人左右摆头看,垂直是人上下抬头低头看嘛

网友(点评):
他是按照三角函数tan20°=8505mm/直线距离的,直线距离大约24m,只不过想想都觉得不靠谱,离这么远还观察啥,拿望远镜嘛

网友(点评):
你是没去控制室吗,工位都有自己的电脑和显示屏的,所谓的超大屏那就不是给工位上的人看的。大尺寸的显示屏具有更好的视觉效果,侧重于提供一个宏观视角。

网友:
你找一下眼睛的视野范围。

网友B:
大屏不大啊

网友:
1米3,8米5,确定这个屏幕尺度没错?

网友:
多席位操作台看过几个现场,也就是2-4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屏不大啊

是的,这个房间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确保控制室工作人员能够舒适且高效地查看大显示屏上的信息,需要考虑人眼的视觉角度和舒适观看距离。通 ...

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