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更好,更方便的塑料件的扣合方式!

楼主(2024-10-18):
如图,做是一个小的pcb转接板的外壳。采用3d打印制作,pcb板小所以没法用螺钉固定。要求是密封的紧密,维修时好拆卸。现在我的设计是分上下两个盖子,用一个小的过盈配合,然后连接处涂电工胶,拆卸的时候用小刀沿着缝隙划开就能掰开。请教有没有更好的扣合方式,比如一些特殊的结构,或者是配合的结构。谢谢!

网友A:
四个柱子插到四个孔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柱子插到四个孔里?

上下壳体各两个 我用来给pcb板限位用的,上侧的大于pcb板上的孔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下壳体各两个 我用来给pcb板限位用的,上侧的大于pcb板上的孔径

四角上单独放四个用于固定不行吗?我看好多小孩的塑料玩具是这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角上单独放四个用于固定不行吗?我看好多小孩的塑料玩具是这么固定的。

您意思是 四个角 用什么方式固定?螺钉螺母吗?还是塑料柱和塑料孔配合 还有就是也要考虑密封的问题

网友(点评):
做密封是为了防水,还是为了防什么?

网友:
塑料件常用卡扣配合,找几个塑料件拆装图片视频啥的,找找灵感...

网友(点评):
防尘 防水 主要是这太小 内侧还没地方做卡扣

网友(点评):
内侧没法做卡扣,做外面

网友:
参照手机后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 四个角 用什么方式固定?螺钉螺母吗?还是塑料柱和塑料孔配合 还有就是也要考虑密封的问题

塑料柱和孔。

网友:
【Solidworks扣合特征之弹簧扣命令精讲】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P4y1i73R/?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e46c217f8f4cc88e71f8d4c9b8da3225

网友:
打螺丝,再加胶塞。

网友:
试试侧面起凹凸半圆球式的配合槽,利用材料弹性紧固

网友(点评):
好的,是个很好的建议!

网友:
防水等级应该也不高吧 我们用过图里那样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给的建议!槽这边是要出软排线 ,壳体里面是放pcb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