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成本问题

楼主(2024-10-18):
有1、2两种零件,如果把1、2两个零件改成一个3,请问是加工1、2成本高还是加工3成本高。

网友:
感觉单独3便宜,@尹志春 春哥怎么看

网友(点评):
一个破打工的别关心成本,成本越高,证明越用心设计

网友(点评):
作为行家,黑厂老板,你就不能展开说说

网友:
当然是合成一个零件成本低,一个产品零件越少越好。

网友:
看什么材质,用什么设备

网友:
可能是3高  不管高不高  1+2比3好

网友:
肯定是一个零件好,价格低可靠性好

网友(2024-11-19):
如果是批量的话,选3

网友:
而且图片中这个零件外形也不复杂,没必要拆成两个零件

网友:
分开好,材料少

网友:
看使用场合
一般情况肯定零件越少越好

网友:
仅这个零件而言,优选3

网友:
看啥材质,看什么批量,你要是开模数量大,肯定3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