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认识这个零件吗?指点一二

楼主(2024-10-18):
零件是起轴承预紧作用的,但搜索波纹弹片查不到这种外观的

网友A:
碟簧或者模具弹簧?

网友(点评):
力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碟簧或者模具弹簧?

大佬,这个应该不是吧,横截面看起来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应该不是吧,横截面看起来不一样

你里面那个弹性元件是一个还是好几个组的呀?

网友:
蝶形弹簧吧

网友:
截面来看是碟簧

网友B:
看起来就是波形弹簧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种波形垫圈

网友:
蝶形弹簧。

网友(点评):
这种力量太大了,应该是波形垫圈

网友(点评):
安全离合器中经常用这种

网友:
有没有性能指标要求,这两种弹簧的硬度应该相差很多

网友C:
遇事不决问AI
轴承预紧弹性件在轴承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下是对轴承预紧弹性件的详细解析:

一、定义与功能
轴承预紧弹性件,如碟形弹簧、波形弹簧等,是用于在轴承安装和工作过程中对轴承外环和内环之间的间隙进行调整的弹性元件。它们通过产生一定的预紧力,使轴承在工作时处于正常状态,避免产生过大的摆动与变形。

二、主要类型
碟形弹簧:碟形弹簧是轴承预紧中常用的弹性件之一,具有体积小、承载能力强、变形量大等特点。它们可以根据需要设计成不同的形状和尺寸,以满足不同的预紧需求。
波形弹簧:波形弹簧具有独特的波形结构,能够提供均匀的预紧力,并且具有较好的抗疲劳性能。它们通常用于需要较高预紧力和较好适应性的场合。
三、应用与优势
应用:轴承预紧弹性件广泛应用于机床、重型机械、汽车、航空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轴承的稳定性和精度至关重要,预紧弹性件能够有效地提高轴承的负载能力和寿命。
优势:
提高轴承刚性:预紧弹性件通过产生预紧力,使轴承在工作时更加稳定,从而提高轴承的刚性。
提高旋转精度:预紧能够减少轴承在工作时的内部游隙,从而提高旋转精度和定位精度。
降低振动与噪声:预紧弹性件能够有效地吸收和分散振动能量,降低轴承在工作时的振动和噪声。
适应载荷变化:弹性预紧方式能够根据载荷大小调整轴承内部的游隙,具有更好的容错性和适应性。
四、选择与维护
选择:在选择轴承预紧弹性件时,需要根据轴承的类型、尺寸、工作环境以及所需的预紧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同时,还需要注意弹性件的材质、硬度、疲劳寿命等性能指标。
维护:定期对轴承预紧弹性件进行检查和维护是确保其长期稳定运行的关键。需要检查弹性件的变形情况、是否损坏或磨损以及预紧力是否适中等。如果发现异常,应及时更换或调整。
综上所述,轴承预紧弹性件在轴承系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合理选择和维护这些弹性件,可以确保轴承的稳定性和精度,提高设备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事不决问AI
轴承预紧弹性件在轴承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下是对轴承预紧弹性件的详细解析:

哪里下载的AI?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下载的AI?

网页版文心一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就是波形弹簧

感谢大佬,看起来很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里面那个弹性元件是一个还是好几个组的呀?

看图片上的横截面应该是一个零件,所以感觉不是碟簧累加的,更像下面大佬说的多层波形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