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铁管如何选刀具磨孔可以保证切除量和壁厚均匀?

楼主(2024-10-18):
材料是铁管(不是钢管),内径4.93到4.96,外径6,长300,想把里面的刀痕磨掉。目前相对比较好的方法是金刚石磨头焊在杆上做单侧镗削运动,但去除重量也就2小时0.6g,而且有可能壁厚不均匀。以前用过磨粒流加工也行不通,容易堵住,而且很麻烦,衍磨的刀具也不行,切除量太少。

网友A:
用拉刀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拉刀试试呢

拉刀最细的现货直径也就6,没有5的,我更想要4.97的

网友B:
细长管不要考虑切削加工,用流体抛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长管不要考虑切削加工,用流体抛光机。

早试过磨料抛光了,流动性太差经常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长管不要考虑切削加工,用流体抛光机。

而且这个工艺无法保证壁厚均匀性

网友:
1.穿孔机
2.走心机两头铰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刀最细的现货直径也就6,没有5的,我更想要4.97的

用拉铰刀加工,类似枪管孔加工,刀具需定制。

网友:
你要求达到内孔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