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泵类型的求助

楼主(2024-10-18):
我们有一款专门用于电子半导体行业的高纯泵,输送电子级化学品,整机无金属,高纯材料,百级洁净度。

我们行业一般称为气动风囊泵、单气源风囊泵。

具体原理是:单一压缩气体通过气阀进入风囊的侧面,直接驱动风囊膨胀并压缩外侧的空气,风囊内侧液体腔中的进口端的弹簧阀打开吸入液体。同时气阀内的阀杆被顶起,由于自重作用,进气口在不需要外力的情况下自动关闭。风囊的膨胀使得压缩气体通过出气管流出,形成压力差,通过气阀杆分配进入另一侧进气管促使风囊收缩,出口端的弹簧阀打开排出液体。

                   原理图
结构方式是:
      接液部分:中间体、风囊、弹簧阀

非接液部分: 气阀、外盖,进出气管

单气源结构:单一气源操作

跟往复泵的对比如下:

1,往复泵:是利用气缸内的活塞或柱塞作往复运动来改变工作腔的容积,从而实现液体的吸入和排出。这种往复运动通常由电动机等原动机通过传动机构(如曲柄连杆机构)来驱动。往复泵中机械传动机构是实现动力传递和液体输送的关键部件。

风囊泵没有机械传动机构

2,往复泵的结构由输送液体的泵体部分和将原动机的能量传给活塞的机械传动机构两个基本部分组成。其泵体部分由泵缸、活塞、活塞杆、阀和管路输送系统等组成。传动机构由曲柄、连杆、十字头等组成。其中,位移元件和弹性元件在工作腔内协同运动,完成液体的吸入和排出。

囊泵则主要由泵体、风囊、气阀杆等组成,结构简单,无复杂的往复泵式机械执行机构或机械行程部件。

3往复泵的驱动方式主要有机动泵(如电动机驱动)和直动泵(如蒸汽、气体或液体驱动)和手动泵。特别是直动泵,它特点包括:

驱动介质多样:动力端活塞的驱动力可以是蒸汽、气体或者液体压力。

一体化连接:液力端活塞(柱塞)和动力端活塞通过同一个活塞杆连接。

同轴设计:活塞的轴线在液力端与动力端保持在同一直线上。

能量传递:动力端工作介质的能量通过活塞杆直接传递给液力端活塞。

风囊泵的液力端风囊和动力端气阀杆之间并没有物理上的连接机构,且轴线也不在同一直线上。

现在无法判定这个泵是特殊结构的容积泵还是往复泵?

有的说因为有往复运动部件就是往复泵,有的说只要一侧液面下降一侧液面上升就是往复泵,有的说因为跟传统往复泵的原理、结构等都不一样,只能算特殊结构容积泵?

有懂得专家分析看看属于什么泵

网友A:
有点像柱塞泵,又像隔膜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柱塞泵,又像隔膜泵

这个泵确实跟其他泵类似,最好有个正确的分类属于往复泵呢还是其他类型的泵

网友:
这种泵一台小几万,利润空间是不是比较大

网友:
所有的泵都是通过改变容积的原理来工作的,纠结这个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