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钢丝,用什么好?

楼主(2024-10-18):
焊 直径 0.7mm  的钢丝(将来也许会更粗些)
是 70 号钢,非 不锈钢,
请问用什么机器好?
冷焊机?

网友:
预热:在焊接前对钢丝进行适当的预热,可以减少热影响区的硬度和裂纹的风险。预热温度通常在200°C到300°C之间,具体温度需要根据钢丝的厚度和环境条件来确定。

选择合适的焊接材料:使用与70号钢相匹配的焊条或焊丝,这样可以提高焊接接头的强度和韧性。

控制热输入:在焊接过程中,应尽量控制热输入量,避免过热导致晶粒粗大和性能下降。可以采用小电流、快速焊接的方法。

后热处理:焊接完成后,可以进行适当的后热处理,如回火处理,以消除焊接应力,降低硬度,提高韧性。

使用气体保护焊:如果可能的话,使用气体保护焊(如氩弧焊、CO2保护焊)可以减少空气中的氧气和水蒸气对焊缝的影响,从而减少气孔的产生。

网友A:
最好的是碰焊,就是电阻焊,不用焊丝,直接熔,干净,设备少,对工人技术要求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是碰焊,就是电阻焊,不用焊丝,直接熔,干净,设备少,对工人技术要求低

你说的碰焊是熔化母材的,昨天我用冷焊机试了一下,冷焊也是熔母材的,从这点来说两者相同。
刚焊好的时候是不错,但钢丝一掰就断了,应该是熔多了。

网友B:
为啥不考虑机械连接加个套套,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考虑机械连接加个套套,压紧

如果能这样当然最好了了!
确实可以在外面套上铝或不锈钢的毛细管,
当然铝肯定不行,应该用不锈钢。
问题里面是两根 0.8mm 的70号钢丝,
压力要非常大才行!
好像没有这种工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这样当然最好了了!
确实可以在外面套上铝或不锈钢的毛细管,
当然铝肯定不行,应该用不锈钢。

有,液压钳,压力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