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轴防水设计结构是怎样的?

楼主(2024-10-18):
需要设计一个防水防尘等级IP67的轮式底盘,需要淹没在一定深度水中,半小时不进水;
现在主要问题是连接轮子的输出轴是转动的,轴和轴承之间,轴承和机体之间怎么防水啊,之前没做过这方面设计,之前为了防尘加了一个骨架油封。
现在这个防水要求,骨架油封肯定不行,请问有没有了解的大神,启发下思路

补充内容 (2024-10-21 10:23):
谢谢大家回复;
目前汇总的有三种方案,1、使用109机械密封;2.使用斯特封/X型圈/范塞封;3、靠水压挤压旋转轴上的密封圈实现密封;4、两个骨架油封正反组合安装(查阅了网上资料貌似防水效果不是特别好);

补充内容 (2024-10-21 10:25):
方案多了,反而纠结了,项目交付周期比较紧张,在考虑选哪种,为了保险可能多种方案一起用上,或者做个小结构快速测试下;

这种达不到IP67吧

这种达不到IP67吧

网友A:
转动部分也要加密封圈 上下都要加

网友:
转速多少,可以用O型圈,接触面光洁度0.8以上

网友(点评):
输出轴转速大概100-300转每分钟

网友:
参考船的螺旋桨传动轴密封

网友(点评):
船桨那个太复杂了吧

网友B:
有缝隙的地方加密封胶,不了解防水油封的防水效果
问一个问题,防水油封不应该是橡胶面接触空气吗?另一面接触润滑脂吗

网友(点评):
转动部分加密封胶一转动不就是有缝隙了么

网友:
1 加端面密封 2加宽轴向尺寸 试试x型圈 或者斯特封这些

网友(点评):
就是在目前结构上加1和2是吧?X型圈或者斯特封哪个防水效果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部分也要加密封圈 上下都要加

是这样加O型橡胶密封圈么?

网友:
1,多加几道密封。2,内部空气加压。

网友(点评):
内部空气加压估计加不了,内部也是密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缝隙的地方加密封胶,不了解防水油封的防水效果
问一个问题,防水油封不应该是橡胶面接触空气吗?另一面 ...

我说的不严谨,见谅
我也在学习,固定的地方加密封胶

网友:
轴和轴承之间加润滑脂,外面加防水油封,估计达不到你要的防水效果

网友(点评):
是的,达不到,所以看有没有成熟的解决办法或者结构

网友:
做过一个类似的传动轴密封,使用的是109机械密封,转速1R/S情况下老化运行1个月没有漏水情况。

网友(点评):
是装在输出轴外侧么?,轴外侧-机械密封-内部轴承和轴的中段-轴的内侧和内部动力

网友:
以上实物测试效果还行,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看不到图

网友:
加个机械密封不就完了

网友(点评):
好的,我去了解下

网友:
多搞几道密封呗,我们砂浆车转动轴就是这样,舍得就加个油泵定时加点油,保证压力大于外面

网友(点评):
主要是不知道和旋转轴接触的地方怎么密封,几个骨架油封正反叠加在一起使用?

网友:
这种密封的本质是靠着密封圈的那一圈弹簧箍着,一般都有一个参数,能允许用压紧侧往另一边的压力是多少,我见过这个数值,具体忘了,你可以问问做密封圈的厂家。所以,此处你的一定深度就要按照你们预期的最大深度来说到底是多深也就是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如果深度1米这样的,估计都不需要考虑或者最多串联一个反向的密封圈就可以

网友:
老夫曾生产过水泵,我来说两句:你去买一个水泵轴封,马上解决了。

网友:
采用O型密封,或者斯特圈,泛塞封都行,注意中心轴导入部分采用倒角加圆角。

网友C:
是否和潜水泵的机械密封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和潜水泵的机械密封相似?

潜水电泵机组由:水泵、潜水电机(包括电缆)、输水管和控制开关四大部分组成。潜水泵为单吸多级立式离心泵;潜水电机为密闭充水湿式、立式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电机与水泵通过爪式或单键筒式联轴器直接;配备有不同规格的三芯电缆;起动设备为不同容量等级的空气开关和自耦减压气动器、输水管为不同直径的钢管制成,采用法兰联结,高扬程电泵采用闸阀控制。

潜水电机轴上部装有迷宫式防砂器和两个返向装配的骨架油封,防止流砂进入电机。潜水电机采用水润滑轴承,下部装有橡胶调压膜、调压弹簧,组成调压室,调节由于温度引起的压力变化;电机绕组采用聚乙烯绝缘,尼龙户套耐水电磁线,电缆联结方式按电缆接头工艺,把接头绝缘脱去刮净漆层,分别接好,焊接牢固,用生橡胶绕一层。再用防水粘胶带缠2-3层,外面包上2-3层防水胶布或用水胶粘结包一层橡胶(自行车里胎)以防渗水。

潜水泵每级导流壳中装有一个橡胶承;叶轮用椎形套固定在泵轴上;导流壳采用螺纹或螺栓联成一体。高扬程潜水泵上部装有止回阀,避免停机水锤造成机组破坏。电机密闭,采用精密止口螺栓,电缆出口加胶垫进行密封。电机上端有一个注水孔,有一个放气孔,下部有个放水孔。电机下部装有上下止推轴承,止推轴承上有沟槽用于冷却,和它对磨的不锈钢推力盘,承受水泵的上下轴向力。[1]

网友:
“需要淹没在一定深度水中,半小时不进水“,这个防水要求的话,并不是太难,常见的旋转轴用泛塞封就足够了。估计你之前没做过类似的防水结构,其实不难。我发几页特瑞堡的样本你参考下,照着要求加工制作,肯定不会漏水。

网友(2025-01-03):
可以了解一下防水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