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铜排相连接,需要多大压力不损失导电能力

楼主(2024-10-18):
遇到把两个截面20*100 的紫铜条叠在一起的情况,用气缸压紧,这得要多大缸径的气缸?多大的压力能满足导电要求,有知道的大佬吗?
直觉告诉我碰上就行,一点压力就行,是这样吗

网友:
这个东西正常是螺栓固定的。气缸力接近螺栓就行吧。

网友:
确定适当的压力以确保铜条之间的良好导电性,通常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接触面积:接触面积越大,所需的单位面积压力可以相对较小,因为有更多的路径供电流通过。
表面粗糙度:表面越光滑,实际接触点越多,所需的压力可以相对较小。
导电要求:如果需要传输的电流较大,可能需要更大的压力来降低接触电阻,确保电流稳定传输。
材料特性:不同材质的铜条(例如纯度、硬度等)可能需要不同的压力。
可以通过实验来确定最佳压力。先施加一个较低的压力,测量接触电阻,然后逐渐增加压力,直到接触电阻达到满意的水平。

网友:
你的直觉是对的,平整接触的话,靠自重就可

网友:
对焊吧,效果好一些,新能源上就是这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