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滚珠挤孔来清除刀痕提升光洁度?

楼主(2024-10-18):
工件是细长铁管,孔径4.96,外径6,长300,经过拉拔后出现刀痕需要清除。听说挤孔工艺对这方面很有效,想问下有没有人了解这个工艺?具体怎么实现?
附图是文献里有的挤孔模结构,有没有办法避免铁管压弯?

网友:
你对“孔”这个概念有什么误解。
挤孔工艺(也称为扩孔或孔挤压)是一种金属加工技术,用于改变现有孔的尺寸和形状。该工艺通常在已经钻好或冲压好的孔的基础上进行,通过使用一个比原孔直径大的工具(称为挤孔头或扩孔器),将孔径扩大到所需的尺寸。挤孔过程中,材料在挤孔头的作用下发生塑性变形,从而形成光滑且精确的新孔径。

楼主:
|学者11发表于 10-18 19:27你对“孔”这个概念有什么误解。

挤孔工艺(也称为扩孔或孔挤压)是一种金属加工技术,用于改变现有孔的尺寸和形状。该工艺通常在已经钻好或冲压好的孔的基础上进行,通过使用一个比原孔直径大的工具(称为挤孔头或扩孔器),将孔径扩大到所需的尺寸。挤孔过程中,材料在挤孔头的作用下发生塑性变形,从而形成光滑且精确的新孔径。
我没有说错,原始尺寸4.96,我让他在这个基础上挤大,不过我不关心挤多大,我只关心里面的刀痕有没有压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说错,原始尺寸4.96,我让他在这个基础上挤大,不过我不关心挤多大,我只关心里面的刀痕有没有压没

试几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A:
薄壁管刚性不好,无法挤压加工。你买一个流体抛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壁管刚性不好,无法挤压加工。你买一个流体抛光机

早试过磨料抛光了,流动性太差经常卡住

网友B:
壁厚只有0.5,刚性挤压消除划痕估计不行。试过大壁厚的管子,滚压消除划痕效果并不好。建议考虑珩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壁厚只有0.5,刚性挤压消除划痕估计不行。试过大壁厚的管子,滚压消除划痕效果并不好。建议考虑珩磨

孔径太小,不好珩磨吧。
还是建议流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