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管怎么选型求教

楼主(2024-10-19):
现要做一个机器人地轨,给了负载约500公斤,行程6米,一开始从网上参考其他设备选了150*100*5的矩形管,材质拟用Q235的钢材,再细化些就不会算了,查网上又涉及到应力,弯矩等一大堆公式,问问大佬们矩形管这块应该从什么方向开始计算着选?后面还要做个桁架估计也是会用到

网友A:
正经设计师谁算这玩样  一般有类似机器 直接参考就行了
成熟的设计师应该先画机构 最后画架子 选多大 你往上放 看着不违和一般就没问题了
还有一种方法叫 选大不选小  选小是傻屌

网友(点评):
正经设计师连这个都不会算,还有资格说正经设计师吗。 成熟设计师如果只会选个型那就叫成熟,对世界有什么大误会。

网友(点评):
@学者11 我就随便搞笑一下 你跟个弱智似的 应该生活中没什么朋友吧 在公司被孤立 出来网上乱咬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经设计师谁算这玩样  一般有类似机器 直接参考就行了
成熟的设计师应该先画机构 最后画架子 选多大 你 ...

放在地上一般怎么选都行,如果悬空的可以做个受力分析

网友:
无法回答,不知道你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点评):
随声附和,总得画一个图吧,总得看一个受力图吧,来个结构简图也行,什么都没有,就让别人去分析,分析个屁呀

网友(点评):
刚才领导喊开会去了没来得及回复上图抱歉

楼主:
这是现在做的结构图,刚才领导喊开会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现在做的结构图,刚才领导喊开会去了

老夫两点建议:使用150✖️150方管,壁厚10个毫米。方管上不要焊接钢板,直接加工出导轨面。能减小焊接变形量和加工量,反而省钱。

网友(点评):
好的大佬,我参考着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夫两点建议:使用150✖️150方管,壁厚10个毫米。方管上不要焊接钢板,直接加工出导轨面。 ...

不要误导人,这样变形量是减小了,但是钢管重量几乎翻倍,加工的导轨面也成为受力集中的薄弱点,弊大于利。

网友:
不会,感觉不是靠人算,得专业的软件分析才能算个大概,看看有没有参考的七轴机械臂厂家吧

网友(点评):
目前结构上是参考了一些现有厂家的结构还有大佬给的方向,但也仅是体现在三维图的结构上,一些钢结构计算、工艺处理、力学我现学的还在琢磨

网友:
为什么用矩形管不用工字钢,工字钢变形大了中间焊加强筋就行?

网友(点评):
因为看着网上现成的一些设备都是用的矩形管,参照着结构画了,钢结构,材料力学这块还没学明白,问厂里师傅也是没大有想法,就先这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误导人,这样变形量是减小了,但是钢管重量几乎翻倍,加工的导轨面也成为受力集中的薄弱点,弊大于利 ...

材料不值钱,如果焊接技术好,不上铣床加工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