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GV还是AGV

楼主(2024-10-19):
本部要做一个物流输送线,在一个大车间里,把各种原材料输送到仓库的多层货架,把这到工序的产品输送到下一到工序,把做好的产品输送走。个别工位对定位精度有要求,误差两公分。总路线长度大约500米,物品重量从一百公斤到一吨。因为车间里还要走人,还有叉车在跑。目前的方案是AGV或者RGV,现在很纠结。AGV我用过,很不好用,定位修正时间长,理论精度和实际精度差距很大。电池昂贵维护困难。RGV有轨道,理论上说像火车一样定位准度高,速度快,运载力大。它可以选择滑环供电,没有电池更便宜。据说还能爬坡。但是我没用过心里没底。你们谁有用过的来说说。

网友A:
可以埋地走就可以用RGV价格低,负载大,精度比AGV高很多,并且可以设置很多检测开关,重要的是可以自己做,用PLC控制也行,不用AGV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埋地走就可以用RGV价格低,负载大,精度比AGV高很多,并且可以设置很多检测开关,重要的是可以自己做, ...

会不会有撞人的风险?

网友(点评):
要这方面配置的话价格就高了

网友:
灵活性AGV占优势

网友:
感觉你这个还是适合agv。 1T现在主流厂家都可以做到。2cm精度激光辅助放光条能做到。并且agv本身出货量增长也是不断完善中,现在主流厂商都是双激光  tof等多种传感器进行避障,导航现在也支持比较多。具体你可以和厂家进行构图。最好agv有自己的单独运行路线

网友:
中联智慧产业园,三一等,智能化车间内基本都是AGV

网友B:
啥AGV啊,2公分的精度都达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啥AGV啊,2公分的精度都达不到?

谋康的AGV就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谋康的AGV就达不到

谋康?没听说过,详细说说工况,最后加了啥二次定位?

网友:
各有优劣,长期看还是AGV,智能化程度高

网友:
AGV好些  万一后期路线变化  AGV更柔性  便捷,定位问题的话  加辅助二次定位两公分完全能达到。

网友(2024-11-22):
AGV比较好 RGV必须不让人的 AGV定位精度很高的啊10mm肯定没问题

网友:
要求不高,技术上都可以实现。

但是这个要从用途出发啊,如果你的路线设计固定了,一但建设完不可能变,那肯定考虑RGV,技术太成熟了,上世纪50年代的技术传承下来的

如果经常变那就考虑AG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