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频率60hz,50hz的电机出口过去加变频器,调高传动比,这样行吗

楼主(2024-10-19):
电气小白, 客户台湾的。他们电源60hz的,我们平时几乎都是50hz,所以,电机  频率跟厂方说声调成60hz的或者加变频器,然后转速按照以前的传动比乘1.2倍,这样的思路对吗

网友:
不用管,转速高20%,对电机没关系

网友(点评):
应该不到20%异步电机外特性软。

网友:
看来你们电气部没人会了,拿你来试水呢

网友:
不用改传动比,加变频器输出50HZ给电机就行了。

网友:
加个变频器就行了。具体来说,电源从50Hz变成60Hz,电机的同步转速提高了1.2倍,也就是机器转的比原来快了,用变频器把60Hz调成50Hz机器的转速就与原来的一致了。
频率对设备的影响一般不大,很多情况都不需要调整。影响大的是电压,调整电压就需要加变压器了。

网友(点评):
转速过快,蒸煮压榨设备的效果会降低,需要调回以前算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