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滑块高度不够怎么设计好

楼主(2024-10-19):
如图片中,滑块和导轨相差挺多的
采用垫导轨,在底面板上焊接2条方型铁呢
还是在滑块安装面上垫滑块垫块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个人以为应该是滑块上增加垫块更好

网友:
在滑块上面零件简单,需要考虑两块板之间的定位连接

网友A:
我看厂家样册,都是垫线轨,所以我都是参考样册,没想到垫滑块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厂家样册,都是垫线轨,所以我都是参考样册,没想到垫滑块也行

淘宝上有看到垫块卖

网友(点评):
链接,或者搜什么关键词

网友:
我们从做直线轴承到直线圆导轨,再从直线圆导轨到直线方导轨,一直做了二十二年,推荐滑块更合适,因为垫滑块可以更精确地调整高度,且不会影响导轨的整体稳定性。

网友B:
当然也看具体情况具体操作:
垫导轨适合高速、高刚性、重负荷、高频率的机器运行,具有高精度、高质量的设计和制造,可以起到很好的缓冲和保护作用,延长导轨和滑块的使用寿命,提高机器的运行效率。
垫滑块适合低速、高精度、轻负荷、对密封性要求高的机器运行,具有密封性好、摩擦力小、噪音低、使用便捷等优点,可以防止工件和滑块之间的直接接触,避免磨损和损伤,提高机器的加工效率和精度。

网友(点评):
主要是垫导轨/滑块的成本差别比较大,而且如果不是竖轴或者大负载,增加的这点高度也不会让滑块受力变化太大

网友:
垫导轨条好点,对侧向扭矩影响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也看具体情况具体操作:
垫导轨适合高速、高刚性、重负荷、高频率的机器运行,具有高精度、高质量的设 ...

谢谢指导

网友:
滑块上加垫块更经济一些

网友:
看图好像过定位了

网友C:
换个大一型号的直线导轨

网友:
只是单纯的想要运行和加工,没有高要求的话加滑块垫块就好;
想要高精度,高负荷,寿命更长的话还是考虑垫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大一型号的直线导轨

看图的话,这个好像不是大一号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