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滑台问题

楼主(2024-10-19):
400伺服电机西门子,扭矩1.27NM,两个丝杆模组用一样的,不过1个行程100,1个200,丝杆直径20,导程5,15滑块(单个模组双导轨,四个滑块)无速度要求,请问这个两个模组都能带的动吗,能这么用吗

网友:
完全没得问题

网友:
无速度要求,这四个字就要命了假如速度1mm/min,40W电机都带得动,只需往死里堆减速机

网友:
30Kg那个负载是要旋转吗?400W 1.27Nm的可能够呛,不知道具体速度多少,建议还是算一下惯量,然后跟电机惯量对比一下。

网友:
这类的计算 首先要一级级的算

再就是 把 各个被带动的部件 重心位置和旋转中心计算出来

如果有高速旋转还要计算 离心力  直线运动的也要计算惯性力

有以上的计算 再进行电机 选型 校对

网友:
模组配置是没有问题,垂直方向需要加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