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焊接不得不解决了

楼主(2024-10-20):
两根0.7mm的钢丝,打算按下图这样子焊接。有两种连接方式,红色是焊接点。目前尝试了冷焊,因为它是熔化母材的,焊完后钢丝很容易断裂。现在考虑还是用钎焊吧,70号钢,不知道用普通的焊锡行不行呢?而且焊之前应该怎么清洗母材呢?

网友A:
钎焊用高频焊接,用70%银和30%铜的焊线,很多容易焊接,
最佳的就是碰焊,下图是碰焊的风扇罩,焊后,表面很好,
碰焊能带来很好的表面质量,速度快,1秒一件,设备便宜,可以诸能碰焊机,也可以直接搞个大变压器,只要输出大电流就行,
自制设备,成本200以内,做个夹具,很好焊

网友B:
线材对焊机,线材冷压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钎焊用高频焊接,用70%银和30%铜的焊线,很多容易焊接,
最佳的就是碰焊,下图是碰焊的风扇罩,焊后,表面 ...

我今天上午用焊锡试了一下,强度还是不理想。可能因为我用的是电子元件的焊锡吧!
真若能用碰焊就好了。我的理解是:碰焊的原理是用电阻加热使母材熔化,再加压,这肯定是最结实了!
我正好有个热切机,就是下面这种,原理也是用大电流通过上面的刀片发热。但是功率不大,只有 180W,不知能否改装呢?
另外,碰焊前要不要先清洁母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材对焊机,线材冷压焊机

我这个不是对焊,两根钢丝是错开的。

网友:
焊锡丝有一个浸润性的参数,不是什么材质都能焊接的。电阻焊需要母材融化,需要确认是否影响强度。钎焊还有别的种类,可以查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钎焊用高频焊接,用70%银和30%铜的焊线,很多容易焊接,
最佳的就是碰焊,下图是碰焊的风扇罩,焊后,表面 ...

HS221黄铜焊丝,这个目前我在用的,焊铁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HS221黄铜焊丝,这个目前我在用的,焊铁没问题

碰焊速度,钎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