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纠结症

楼主(2024-10-20):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一画图,设计东西的时候,就会想的很多,然后脑子也有好几种方案,但是也很难取舍和决定用哪种,然后就是一直拖,一直拖,设计一个东西的时候会很慢。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水平不太行,很多东西没什么经验把控,拿捏不准。
  群里的设计大佬,有没有什么建议,改善改善我的这个问题。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提升做项目的经验。

网友:
就当是练手的

网友A:
设计,你会什么设计,机械这玩意,已有多少年没出过新东西,可能有50年没有新的东西出来,
这个原因是你没有理论知识,没有吃透理论,
东一个想法,西一个想法,
这种主要原因,是没有知识,瞎扯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计,你会什么设计,机械这玩意,已有多少年没出过新东西,可能有50年没有新的东西出来,
这个原因是你没 ...

那春哥这种该怎么补足短板呢,有时候理论和实际又不一样。
那就只能做一两台样机或者样板件先试验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春哥这种该怎么补足短板呢,有时候理论和实际又不一样。
那就只能做一两台样机或者样板件先试验看看? ...

理论指导实践,第一要求理论过关,这个要认真熟读机械设计手册这本书,对各种机构,力学,特别是禁忌,要认真看,
认真学习已有的各种机械,一定要做到,对前人的认可,不要改变任何结构,任何材料,机械设计这玩意,经历了几百年,你想到的,别人都试过几百次,所以前人做的都是对的,现在的教育害死人,都喜欢改进,成熟的机械设备,几乎没有改进的可能,比如汽车,从汽车设计到现在,结构没改过,性能也没有大的改观,现在改进的都是如何用更便宜的材替换更便宜的材料,比如现在汽车发动机,都用铝替换了铸铁,
机械这行,要有爱好,要喜欢这行,现在多数人只是混口饭吃,不但不喜欢,还从潜意思里讨厌这份工作,所以能做好的极少,进入一个行业,一般行业内要了解的很少,专机,认真把图看一次,把原理,运行动作,认真看好,把他分为几个细节,比如传动,送料,执行,电控,分开来研究,一般用一个月就能了解了,现在问题是,上大学的,在大学里,一点知识没有学到,学的还都是歪的,跟工厂对立的,所以这些人根本无法胜任工作,

网友:
只有一种方案好还是几种方案好?显然是几种方案好,有积累才有想法。就是一种想法的,反而容易出问题。
不管在哪个水平哪个阶段,思考都是必要的,先不用管对错,后面有条件就去验证,毕竟每个人所接触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可能类似的机构在别的行业已经用过了几十年了,在本行业还没有人看到过设计过使用过,这都是有的。没看到过自己能想到,就很不容易,剩下的就是验证。
干设计这行,不必要因噎废食,也不必要过多得听反对的声音,尤其是到了比较高的层级。你修炼层级越低,反对的声音越多,对你的干扰越大;你修炼得层级越高,考虑的越周到,反对的声音越少,对你的影响越少。
不只是设计,别的也一样。没有什么弯道超车,见得越多,理解透的越多,经历的越多,解决得就越多,能力就越强。这是积累的过程,没有捷径。一步一步走吧

网友(点评):
理解了,还是得一步一个脚印,多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指导实践,第一要求理论过关,这个要认真熟读机械设计手册这本书,对各种机构,力学,特别是禁忌,要 ...

春哥,你说的这些确实很有道理,任何纠结都是基于自己理论基础不够扎实。虽然说我们现在都是基于传统的机械结构如齿轮,链轮这些结构的原理在进行造型设计。但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求,每个地方设计虽然原理一样,但是结构确实不同的。就是基于这些问题,有时候理论是一部分,但是经验更是很重要一部分,有时候就是基于这些问题,会出现纠结情况,不知该如何下手。就比如说,去洗脚,a的价格更便宜些,但b的质量更好些,很难进行抉择。

网友:
想法多是好事,实际项目做多了结合想法多就会变得很厉害

网友:
举个例子看看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困惑,根本原因就是自己水平低,项目经验少。

网友C:
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学 ,流体力学,哥们学到哪里了?你这个主要还是底子不好,不清楚这样设计后续的结果会如何,经验也不够,但凡有一个扎实,你想到这个点子你就自信的说,我经过计算确定就是这样,或者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好的,主要还是靠积累吧,学校学完,到了工作上边做边学边看边复习,就会越做越顺了

网友:
方案多是好事,可以把每种方案大致列一下对比下成本,节拍,稳定性等,针对客户要求选择比较合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学 ,流体力学,哥们学到哪里了?你这个主要还是底子不好 ...

工作中也是要经常翻阅---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学 ,流体力学---
这几本书吗??
头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指导实践,第一要求理论过关,这个要认真熟读机械设计手册这本书,对各种机构,力学,特别是禁忌,要 ...

哇厉害,深受教诲,感谢春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作中也是要经常翻阅---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学 ,流体力学---
这几本书吗 ...

  用得到就翻一翻咯,受力分析的时候,总会用到的,像ansys这类的CAE软件,就是一只笔而已,就和画图一样,什么AUTOCAD,SW,UG,CREO,都只是笔而已,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的一个工具而已,不要舍本逐末,去把软件研究的多么高深,没什么很大作用的

网友(点评):
说的在理,软件是工具,设计是精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得到就翻一翻咯,受力分析的时候,总会用到的,像ansys这类的CAE软件,就是一只笔而已,就和画图一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得到就翻一翻咯,受力分析的时候,总会用到的,像ansys这类的CAE软件,就是一只笔而已,就和画图一样 ...

现在建模工就是笔研究的很深啊,模型建的好就行,受力分析简单会点就行

网友:
思考的过程就是设计的过程。只有前期思考的多考虑的多,后面才能少出问题。建模主要就是要规范,懂技巧的话速度会很快。不同方案直接如何取舍的画要抓主要抓重点。不同行业可能侧重点不一样。比如有些项目是短平快的。就不能太纠结。怎么速度快怎么来。我一般会倾向减少图纸量的方向。

网友:
有这种想法正常。
要找老师傅请教一下,定下方案。

网友:
设计,就是在当前时间,成本,稳定性条件下实现想要的功能,做好学习积累,各种机构方案的选择,就代表着不同器件,加工件的使用,各种器件价格,精度,稳定性,适合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各种材料的强度,各种加工方式价格,如何设计强度精度足够下加工成本最低,最理想状态下就是符合安全余量下刚好够用,前期多问,多学,多参考,能学到的要吃透为什么,自己上手才会有底气

网友:
说出去不怕丢人,我的贴标飞达。(市场上有卖的,我做了一点升级)

去年九月份有朋友说你做贸易,他们是做集成商,只要价格不是太离谱,就可以倒给他们。我就有了做贴标飞达的心。因为卷料的飞达已经很成熟了,片料的都在做,但还是处于非标状态。

于是今年过完年回来我就开始琢磨,直到八月份,才算定型,前面几个月都是在各种方案中抉择。

到前几天,我还在想我这个结构是不是还有改善的空间,一个飞达,用了56张图,钣金和机加的图纸对半分,一台设备,也就56张图打住了。

网友:
说白了就是,“被打对号”的设计太少。
当某一种设计,被打过对号,后面碰到类似的,脑子里可能只是就是复制粘贴了,为了进度等外界因素,就不再愿意去纠结这个方案是不是最优了,甚至想的是“能不改就不改”,“以前用过没问题”。
最好的方案永远在下一版。但是。。。
纠结,可能是个人情结,因为想尽最大可能做好;不纠结,可能是对现实的妥协而已,也并不一定说不纠结的方案就是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