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样设置光源参数?

楼主(2024-10-20):
Solidworks的光源可以自己设置,只是不知道怎样设置最佳。
请告知3-4个线光源的经度纬度的参数。
要不要增加聚光源、点光源,怎样设置?

网友:
软件有帮助教程。

网友(点评):
没有具体参数,大家看看自己感觉不错的,把参数分享一下。

网友:
同求,试着弄过,还没有原来的理想

网友:
这玩意不建议用sw的 换其他软件

网友(点评):
SW在机械行业还是挺好的,图库插件标准件也很多的。

网友:
在SOLIDWORKS Visualize里设置就行了,添加光源用来渲染。导入的时候不导入solidworks的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