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75槽型托辊胶带机怎么建模

楼主(2024-10-20):
皮带在槽型托辊的上面是槽型的,在滚筒,下托辊的地方是平的,怎么建模装配生成动画

网友A:
建模还好,做动画确实头疼,用flash的方式

网友:
皮带做成两部分,槽型的和平的,处理好槽型和平的过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模还好,做动画确实头疼,用flash的方式

哦    还以为能做个会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