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关于卡爪材料的问题

楼主(2024-10-21):
物料是个圆盘,重量≤1000kg,有个直径200左右的圆孔,硬度HB255~355,涨紧孔旋转,偶尔会打滑,现在用的是个黄铜的卡爪,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啥更好的材料,增大摩擦系数

网友:
金属表面处理一下,增加粗糙度,若工况有摩擦,那就只能中午用,因为早晚得磨光滑;
或者金属表面安装橡胶增加摩擦

网友:
如果还是想用孔做胀紧连接,可以考虑套一个胀套,增大摩擦力;
另外如果空间结构允许,可以考虑采用上下面夹紧形式,这个摩擦力肯定比孔面摩擦力大很多。

网友:
有可能把200孔,做成锥孔,涨紧时,形成一个反向过盈,会更牢固可靠,不易滑脱

比较重,靠涨紧,还存在一定的风险,特别铜塑性高,

网友:
如果速度没有限制,就降低旋转速度,这么大的盘,惯量太大了

网友:
我有一套类似原理的装置。可以参考 电话微信13439717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