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高温的铁球用水冷却时,表面受拉应力” ?,我只会这么理解,如下。 1)...

楼主(2024-10-21):
如何理解“高温的铁球用水冷却时,表面受拉应力” ?,我只会这么理解,如下。
1)        收缩分线收缩和体收缩,这个必须同时都要符合,所以芯部一定是受压的。
2)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芯部受压,表面一定是受拉。

大家是如何理解的“高温的铁球用水冷却时,表面受拉应力”呢?

网友:
收缩,可不就是受拉吗

网友(点评):
原谅他吧,他可能根本就不懂基础常识,你别看一个劲儿提一些材料学的高端问题

网友A:
热胀冷缩,外部温度降低体积收缩表面收缩,内部温度高体积收缩量小于外部收缩量,表面给内部压力,或者说内部给表面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胀冷缩,外部温度降低体积收缩表面收缩,内部温度高体积收缩量小于外部收缩量,表面给内部压力,或者说内 ...

这就是我的观点,从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出发。

网友:
热推冷拉

网友:
把球分外层跟内层,外层先冷却,外层就先定形了,接着内部冷却,不断收缩,拉着外部收缩,所以外部受的是压应力,内部就跟外部相反,应的拉应力。
钢化玻璃就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表面有压应力,不容易裂开,一但裂开受应力的作用马上碎裂。

网友(点评):
胡扯什么,但凡找本书看看,也不至于胡说到这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