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制作防跑偏滚筒的工艺。

楼主(2024-10-21):
如图中的防跑偏滚筒。普通皮带传输线用。尺寸,滚筒外径110,滚筒长度2000,槽中间有槽,槽宽15,槽深5 ,我想到的工艺就是:一个空心圆管,两端焊接两个轴,然后在加工两端及中间槽。这种工艺是不是成本要高一点。大佬们还有好一点的工艺方法吗。

网友:
5块铁饼,4块薄,一块厚,两段圆管,两段轴(通轴最好),皮带的长度大概率不长,宽度这么宽,不容易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