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们,钣金箱上盖与箱体配合位置有没有什么好的防水方式?

楼主(2024-10-21):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
沟槽O型圈? 没看清图片呢

网友:
钣金上面 焊接一个厚一些的钣金法兰。 然后加密封圈。感觉稳妥一些。 按图示结构钣金配合误差比较大 不好密封。

网友:
上下部分钣金外折 做长法兰形状  然后中间垫密封垫片 螺丝打住

网友:
扣U形密封条,,,,,

网友:
便宜的方式加U型圈然后再打胶,贵一点的方式用法兰式安装加橡胶

网友:
你要什么防水级别,看图片像是电池外壳

网友:
内部焊接挂柱,盖子上打胶,同时上盖改为上面罩下面。

网友:
看你防水等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