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下、胶缆、灌封胶的问题

楼主(2024-10-21):
各位大神 现在做一个仪器 客户要求需要耐压30mpa 机械方面好说 目前涉及到一个电缆接口处的密封问题 客户选择外径15mm左右的胶皮电缆 手上的样品看了看应该是聚氨酯耐磨电缆 硬度和光洁度都可以
现在想请教下 电缆处如果密封合适 有个同事说他们以前用灌封胶做过 但具体是什么胶 什么牌号记不住了
是有机硅灌封胶?冷硫化胶?因为是电缆用,应该不是硬胶吧
或者还有什么承压密封的好办法

网友A:
腰鼓密封。

网友B:
你不考虑用用定制的密封接头?

网友C:
直接选个防水接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腰鼓密封。

谢谢 我看了下是那种腰突的密封件吧 材料是橡胶或者聚氨酯的 但是常规的尺寸没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考虑用用定制的密封接头?

您好 有合适也考虑的 是给科研项目用的 基本都是孤品 所以定制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选个防水接头吧。

您是说格兰头或者防爆接头吗 那些的耐压指标是不是到不了这种高压 或者您推荐下类似的产品

网友(点评):
我用过的场景要求不高,属于防泼溅级别。但它具体能到什么指标你还是找供应商咨询下吧,应该是有专业的东西的。

网友D:
水下电缆灌封胶 3M 2131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下电缆灌封胶 3M 2131B

之前查过这种冷封胶 压力指标一般都是10mpa左右了 估计还是要考虑多道密封的形式了 谢谢

网友A:
腰鼓密封我在2000米油井下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腰鼓密封我在2000米油井下用过。

请问封的是金属轴还是胶管呢 不知道封这种橡胶管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封的是金属轴还是胶管呢 不知道封这种橡胶管效果如何

封的潜油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的潜油电缆。

好的  我做个压力试验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