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求两个不同面的螺丝的拧紧机构如何设计

楼主(2024-10-21):
这个产品需要拧紧这个面的螺丝,角度75.但是中途需要旋转,拧紧另一个面,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方案

网友:
没有图片啊

网友:
上图片啊

网友:
没图没真相

楼主:
现在能看到吗

网友:
用两把枪拧。下面这个看起来跟上面的不是同样的螺丝。用两把就不用换头了

楼主:
现在是用的两把枪,垂直方向一把,拧紧两个小螺丝,水平方向一把,拧紧斜下方的大螺丝。但是我想问的是,将这个产品旋转至指定角度后,螺丝枪去拧紧,他这个扭力如何传递的,如果我用气缸去旋转,如何能避免我气缸直接受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用的两把枪,垂直方向一把,拧紧两个小螺丝,水平方向一把,拧紧斜下方的大螺丝。但是我想问的是,将 ...

到位后再搞个气缸推动一个销轴定位

网友:
考虑用车床的方式,旋转气缸在侧面呢?两侧放轴承,中间一个转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