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传感器选型问题

楼主(2024-10-21):
请问大佬们这里可以选用什么传感器,中间隔了一块铝板,谢谢

补充内容 (2024-10-22 18:16):
谢谢各位,总工解决了,不用我了,感谢大佬们的指点

网友A:
霍尔传感器,在45钢端面粘一块磁铁

网友B:
你是检测45号钢的物体是否存在,还是检测这个物体的材质是否为45号钢,这可是两种含义,而你根本没说清楚。

网友(点评):
好奇问一下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到45#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在45钢端面粘一块磁铁

铝能隔磁吧

网友(点评):
铝能隔磁?谁告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在45钢端面粘一块磁铁

谢谢,我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检测45号钢的物体是否存在,还是检测这个物体的材质是否为45号钢,这可是两种含义,而你根本没说清楚。

检测45号钢是否达到这个位置

网友C:
铝板要是固定不动的话,把接近开关直接装在铝板上;限制安装在铝板上的话,那就在铝板对应位置开避空孔,用激光位移传感器透过孔来检测45钢是否到达设定位置,只是这个传感器成本就比接近开关高了很多

网友:
铝板右侧紧贴一个收发的超声换能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板要是固定不动的话,把接近开关直接装在铝板上;限制安装在铝板上的话,那就在铝板对应位置开避空孔,用 ...

铝板不能破,高温密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板不能破,高温密封的

高温的话磁铁也容易消磁呀。

网友D:
被检测物应该是移动的吧,手工装磁铁?中间铝板不能开孔,无解

网友E:
没有精度要求的话,外面放个永磁铁,45#钢过来的时候把磁铁吸过来,然后做机械触碰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检测物应该是移动的吧,手工装磁铁?中间铝板不能开孔,无解

是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精度要求的话,外面放个永磁铁,45#钢过来的时候把磁铁吸过来,然后做机械触碰判断。

还是需要一定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