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定位安装

楼主(2024-10-22):
请问这种电机在安装的时候是不是按照以下示意图这样来的?我记得之前老师给我讲过,只需要A面和B面定位,接触固定板,电机电机A面和B面的精度很高。请问是不是这样,我记忆有点模糊了。请大佬纠正下我,谢谢

网友:
主要是B面,A面接不接触无所谓

网友(点评):
A面叫止口,不接触调同心有得你受。

网友:
B面定位是显而易见的,A面定位主要看电机定位的受力情况,径向负载大的情况就需要A面定位,这些都是可以计算的。

网友:
就是这么玩的

网友:
你还知道问一下 我们公司一个30几岁老员工都不知道这种地方公差概念

网友:
你是要多高精度,我随便拿个铝板就装86,,110电机,设备误差1毫米以内,一年保修期内都没事,精密设备就要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