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一个回转气缸驱动一个左右直线摆动机构,求选型计算

楼主(2024-10-22):
大致结构如图,已知直线摆动部分质量20KG,行程170MM,时间0.5S一个单程。自己拿纸比划了一个居然算出个118NM的力矩,很离谱,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欢迎大佬指导和看热闹的朋友入场讨论。

网友:
这里不该是 惯量X角加速度=T 来算么,如果是我会建个模型,然后看惯量多大,再设定加减速时间决定角加速度手算,或者用motion设定个马达,看幅值扭矩

网友(点评):
偏心轮的惯量好算, 那个平动台惯量怎么计算呢?

网友(点评):
如是建模型不准确吧,怕影响结果。准确建吧,最后又怕全部推翻,相较于计算来决策,哪个更快一些呢

网友:
你算的没错,0.5S一个循环,建议用伺服。

网友(点评):
先看看气缸能不能解决了,成本还是要核算的

网友A:
只考虑加减速的化,算了一下1.6NM。

网友(点评):
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贴个大概计算过程?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使用摆缸驱动呢?HRQ系列本就是封装好的将平动通过齿轮齿条转化为转动的机构,图中的机构又将转动转化为平动,似乎有些奇怪,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气缸呢?

网友(点评):
404了一天,没法上来。 1.主要是现在手里大小号的闲置摆动缸都有,想利用。如果想用电机来驱动那也是要算力矩或者转动惯量的吧。 2. 用气缸推未端速度比较快,被送的物料可能会滑动一段距离,又不好加限位。

网友(点评):
明白了哥,我也研究一下当前这种情形

网友:
实际情况来看,结果肯定是不对的。思路是对的,但是最后的扭矩计算不太对吧。另外,友情提示,摆缸不能精确定位,也是需要限位,而且会有反向间隙(限位只能限制前端,反向间隙无法消除)。

补充内容 (2024-10-25 11:35):
摆杆扭矩应该是(ma+Ff)*R*sin,每个角度这个值都不一样,因为a和R*SIN都是变化的,理论上你用最大a时的ma+Ff,去乘以R就是全程最大值(这个已经比理论最大的要大了,其实理论最大值产生在45度的时候)。

补充内容 (2024-10-25 11:39):
这所有的前提是匀速(电机控制)。气控的时候,其实匀速这个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摆缸扭矩安全系数需要大一点,否则速度达不到。

网友(点评):
1.最后扭矩不对,是哪一步不对呢?写的潦草,有疑问可以提出来探讨一下。 2. 定位精度2MM,那点间隙不影响吧

网友(点评):
1、扭矩计算哪里,受力分析最后只有水平的推力ma+Ff。以摆杆为对象静平衡求矩应该是乘以sin即可,没有理由除以sin。2、当前结构2mm水平精度还是能保证,但是即使到行程尽头,反向可以动一点点,你这机构1mm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考虑加减速的化,算了一下1.6NM。

根据能量守恒,就把它当直线运动,算一下需要多少力,然后乘以力臂。

网友(点评):
你这个1.6和另一位老兄精算的1.46相差不大啊。说明这么估算是可以的。能贴一下估计的过程吗?

网友B:
我算出来需要3.2N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算出来需要3.2Nm

求教大佬,帮助看看这个问题,和lz的需求相关:苏格兰轭机构
http://www.cmiw.cn/thread-1075822-1-1.html

网友:
你算路程的时候忘记乘半径了,也就是说实际加速度要乘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