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锁紧环加工方法

楼主(2024-10-22):
最近自己厂里尝试加工锁紧环,结果快走丝割出来后为什么内孔尺寸变形量这么大?在使用的时候,螺钉拧紧的力需要很大。和购买的锁紧环相比,效果很不好,想学习学习外面购买的锁紧环是怎么加工的?有没有效果好点的办法?

网友A:
是用的什么材质做的。一般45钢吧,不要任何热处理。
是单面开口,还是双面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什么材质做的。一般45钢吧,不要任何热处理。
是单面开口,还是双面开口。

材质是Q235A
没有热处理
单面开口的锁紧环
开口处加工方式为快走丝,割开之后内孔就变成椭圆了

网友B:
切开肯定会变椭圆 锁紧力度要求大 是不是可以适当减小锁环的内孔尺寸 或者锁环的厚度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质是Q235A
没有热处理
单面开口的锁紧环

剖开后内孔会变形的,只要不变小套不进轴就好。当然,根据材料状态不同或者批次不同,变形量也可能会不一样。
如果,你实在是对于剖开后的内孔要求高,那就剖开后,在把内孔精车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来

单开口割开,内孔变形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来

再发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开肯定会变椭圆 锁紧力度要求大 是不是可以适当减小锁环的内孔尺寸 或者锁环的厚度这些

我表述的有点问题,意思是自己生产的和外面购买的相对比起来,达到相同的锁紧效果时,自己生产的锁紧环螺钉拧紧的力会很大,不清楚为什么他们做的那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发一遍

下面那个槽再切多一点。

管他整圆椭圆,能夹住物料,就是好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