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步进电机

楼主(2024-10-22):
需要做一个设备,指定要用型号为42H48Q5的步进电机,但是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个型号步进电机的信息,请问哪位知道这个型号的步进电机,感激不尽!!

网友:
应该是42的两相步进电机,长度48,都是企业内部编号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也就是说不管哪家生产的电机,只要满足这个尺寸的步进电机都行。请问最后的Q5是什么意思?

网友:
谁指定的问谁,多沟通没坏处

网友:
任何电机型号头两位必定是厂家缩写,不可能上来就是数字

网友(点评):
明白了,请问这是哪家的样本?

网友:
懒得回楼上了,瞎扯,雷赛也算是国产步进知名牌子了吧,型号就是数字开始,例:42CM02;
这个问清楚指定的人最靠谱,你这个42H48Q5,应该是42系列步进电机,长度48mm,不同长度代表不同力矩,Q5不知道。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也想问指定的人,但是谁都联系不上,也是无语了

网友:
42框号,48长度,5毫米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