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斜齿轮啮合

楼主(2024-10-22):
我用凯元直接生成直齿轮,啮合没问题,但加15°螺旋角,改成斜齿轮,它就有干啥了,可有知道嘛回事的

网友:
,它就有干啥了

它干啥了我们咋知道呢

网友(点评):
干涉,这该死的输入法

网友:
贝塔变大,理论中心距是要变大的

网友(点评):
好像想起来了 cosp 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
直齿轮跟斜齿轮不太一样吧...不能直接生成斜齿轮?

网友(点评):
加螺旋角就可以生成斜齿轮

网友:
要用专业软件啊,另外斜齿轮各大厂商标准,基本角度是19°31′42″,也有别的角度,要成对购买,另外geartrax相对准确一点,作为不是专门做齿轮的够用了

网友(点评):
我这个不能生成模型,但生成二维,的确实不干涉

网友:
很多软件建模的方法不准确,只能是个示意模型。要用专业的设计软件来生成3D模型才行,有时候这些软件导出的模型本身都不太准确,只是近似。

网友(点评):
凯元估计是近似画的

网友:
示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