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道闸机的问题

楼主(2024-10-22):
拆解了一个行人闸机,就是那种门口的员工通道
这个挡板,能前后各转90°。我拆开后,发现他的结构是这样的

这个采用直流电机+齿轮减速箱驱动,90度是用上面这种结构来实现限位。但是我查了一下,他用的是金友的电机,光电机就要700多。那为什么不用步进电机来控制90度呢?那样就不需要这个机械的限位块,我查了下,就这里的功率、力矩,步进电机远不需要700多。不但成本低,结构也简单啊。那他为什么要用这种结构呢?

楼主:
补充一下照片。挡人的那个板子就是通过轴与这个装置连接的

网友:
人家说关我鸟事,我抄另一个厂家的。我就遇过这样的事

网友:
开门速度有要求?

网友(点评):
这速度,步进电机也能做到啊,就跟地铁高铁站那个闸机一样,那速度,步进电机也能达到啊

网友:
是不是直流电机到时候可以带蓄电池,想移到哪里就哪里,停电也能用

网友(点评):
你不会连步进电机也是直流电机这个常识都不知道吧,看来楼主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这属于扫盲

网友:
考虑一下冲闸

楼主:
这个直流电机就是带个齿轮减速箱,能抗得住冲闸?步进电机断电时不是也有一定的阻力矩么。两者应该差不多啊。
在小箱体外,装有三个检测的,应该是有检测位置和电磁锁的功能,就是转到位后,上图中凸出来的那个细柄,会到对应的检测东西下面,然后吸住(应该是电磁锁那样的)那个东西找不到了,照片也没有,不知道具体叫什么。所以我想,防冲闸应该是靠这个

网友A:
40倍的减速箱,电机多少功率我没看到,即使200W电机,输出扭矩也有50多扭了,步进电机这么大扭矩的也不便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倍的减速箱,电机多少功率我没看到,即使200W电机,输出扭矩也有50多扭了,步进电机这么大扭矩的也不便宜 ...

电机是20W,0.11NM,40倍后输出扭矩才4.4啊。这个电机,淘宝上要400。

网友:
这个是叫翼闸吗?

网友:
可能控制简单点?

网友(点评):
有可能。步进电机得有控制器,还得发脉冲。普通电机可能几个继电器就搞定了。步进电机速度快了就没扭矩了。

网友:
步进电机容易丢步吧,丢步以后派人去全世界修的成本高于换个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