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塑料件的过盈装配量

楼主(2024-10-23):
如图所示pc塑料件,薄壁管件,直径190mm,壁厚在1.5-3.3 mm。红色件要套上,紧箍住,有个0.6度的倾角保证套住不掉。目前这个角度,过盈量有0.29mm,这个过盈量设计多大好装配呢。
有查塑料件过盈量0.05-0.2mm,目前设计好像偏大了,有没有同行有过类似经验。
实在不行只能打印一个试试了,pc打印还挺贵。。。。

网友:
不能用胶水吗

楼主:
不能,还要拆下来呢,里面是 散件

网友A:
零件尺寸还有公差呀,问题描述的清楚一点,平时受不受力啊,不会掉,怎么样不会掉?这个方向干涉量是0.29,另外一个方向呢?装配时怎么装配呢,pc塑料件你准备开模还是3d打印还是CNC,这些都讲清楚呀。不会掉固定方式有很多啊,通常是利用卡扣安装+螺丝

楼主:
准备开模注塑,中间是6瓣,红色的环从下往上套上去,把6瓣收紧。或者先放进去5瓣,最后一瓣塞进去撑紧。
单纯靠过盈收紧,带个小倾角是想保证自然情况不自动下落,使用时是向外的径向力,红色的环受力向上,也不会掉。
现在是不确定这个干涉量做多大合适

网友B:
设计不用动,开模的时候和供应商提你的要求就好,供应商知道怎么做。这种情况供应商有经验一般一次就能搞定,供应商会留余量一次搞不定修一次模就搞定了。另外3D打印没用,3D打印精度不高,因为你这个特征小过盈量不高,即使打印出来没问题也不能用来验证开模后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不用动,开模的时候和供应商提你的要求就好,供应商知道怎么做。这种情况供应商有经验一般一次就能搞定 ...

配合面供应商建议做直上直下的,我这边想稍微带点角度,这样红色环,越往下越紧,没有特别大的外力肯定就不掉落了。
主要还是考虑注塑精度,带点角度大点小点还能用,直上直下的如果尺寸偏大,慢慢往下掉,终究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尺寸还有公差呀,问题描述的清楚一点,平时受不受力啊,不会掉,怎么样不会掉?这个方向干涉量是0.29, ...

准备开模注塑,中间是6瓣,红色的环从下往上套上去,把6瓣收紧。或者先放进去5瓣,最后一瓣塞进去撑紧。
单纯靠过盈收紧,带个小倾角是想保证自然情况不自动下落,使用时是向外的径向力,红色的环受力向上,也不会掉。
现在是不确定这个干涉量做多大合适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9188006
知乎这里有篇文章,讲到塑料零件的精度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开模注塑,中间是6瓣,红色的环从下往上套上去,把6瓣收紧。或者先放进去5瓣,最后一瓣塞进去撑紧。
...

描述的还是不清楚呀,你说的上下是哪个方向,自然状态又是如何摆放的,环,这个图片看着怎么个环法?你要开模肯定要做模型验证一下啊!那比如说开模出来了你这个干涉量不对掉了怎么办?干涉量多了装不进怎么办?开模的有的能装进ok,有的不行怎么办?问题再描述清楚一点,加点图片,你一定要通过干涉来达到你的目的的话,建议用小段筋进行干涉,先干涉量小一小点,不行了模具放电再加工好加工一点。最好还是用其它方式

网友:
你这个安装是斜插进去的,那你头部插进去,尾部卡住不就好了么?0.29的那个位置高度高一点不就可以卡住?
或者你是6瓣扇形,那你每瓣扇形相互卡住不就好了么
但是总的说来你这个还是不太可靠,可能震动或者撞击就掉了,不能做卡扣位吗?

网友:
加几道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还是不清楚呀,你说的上下是哪个方向,自然状态又是如何摆放的,环,这个图片看着怎么个环法?你要 ...

整体是环装,使用时候上下就是图示样子。中间是 6瓣,红色的相当于是个 箍,套住,或者一瓣一瓣塞入。
红色环,因为自重,或者磕碰会有掉落的趋势。现在是想靠一个过盈量防止下坠脱落。
你说的筋,是横筋?环状的?

网友(点评):
感觉有问题,即使真的靠过盈量能卡住,时间久了或者运动震动一样有掉落风险。 如果要我出主意,考虑下横向拧螺钉或者销钉?

网友(点评):
就是要卡住,正常不会磕碰,用的时候里面装东西会向外撑,因为角度的存在,环手里是向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体是环装,使用时候上下就是图示样子。中间是 6瓣,红色的相当于是个 箍,套住,或者一瓣一瓣塞入。
...

中间的6个为什么不直接和成一个环呢,外面的红色的也不需要了。如果要用这个方案,最好还是想想卡扣+螺丝。或者卡扣;干涉的话你看看笔,笔套是怎么干涉的,你这个干涉的时候塑胶件还有弹性,不管怎样还是得做模型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6个为什么不直接和成一个环呢,外面的红色的也不需要了。如果要用这个方案,最好还是想想卡扣+螺丝 ...

结构不能变了,你的意思是里面6瓣还有弹性是吧?笔帽我看了,是横筋凸起。笔杆部分略有凹陷区域。
我这产品类似,像你说得内部还有弹性,所以这个pc料的干涉量我拿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构不能变了,你的意思是里面6瓣还有弹性是吧?笔帽我看了,是横筋凸起。笔杆部分略有凹陷区域。
我这 ...

笔帽不是靠干涉卡主的。你注意观察一下,笔帽推入时遇到干涉点时笔帽有弹性弹开了,笔帽推入笔帽恢复原状卡主。这就是个卡扣所以,你这个建议也类似这样。注意看看卡扣模具能不能出。最好还是想想里面能不能合成一个

网友(点评):
我乱画的哈,卡扣你搜一搜很多的

网友(点评):
这个想过,6瓣下面还有结构,脱模困难

网友C:
都像你这样,那我们做手板打样的厂家得倒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像你这样,那我们做手板打样的厂家得倒闭

你们怎么打样啊?打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笔帽不是靠干涉卡主的。你注意观察一下,笔帽推入时遇到干涉点时笔帽有弹性弹开了,笔帽推入笔帽恢复原状 ...

你一定要用干涉配和的话那就是长竖条的筋,然后做手板验证,验证方法是少干涉一点,然后再量尺寸,手动贴胶带,看干涉量。开模再以这个干涉量小一点开模,后面再用模具件验证修模,最好还是卡扣,你的环形面倒扣无法脱模,你想想其它地方呢

网友(点评):
你的内环上面那一圈如果可以开孔,模具也是能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定要用干涉配和的话那就是长竖条的筋,然后做手板验证,验证方法是少干涉一点,然后再量尺寸,手动贴 ...

当初也是环形面倒扣无法脱模困扰我好久,所以首版做的是1度的倾角向外,靠6瓣拼好后过盈张紧。这个对注塑尺寸精度要求太高,而且使用过程一但松了,越来约松,就掉下来了。
最近这个倒扣问题我解决了,零件倾斜摆放就能出来了
然后,这个结构我想到破解点了,盖笔帽是笔筒无法形变,靠笔帽变形套进去,笔帽干涉量0.1mm。
我这个产品大环的厚度决定他不可能有较大形变了,只能是内部变形。
把6瓣和大环干涉的地方尺寸做小,拼好后干涉地方出缝隙,类似ER弹性夹头, 允许他向里有一定的形变,
这样就相当于一个弹性的卡扣了。这个干涉量就可以做到很大了,比如干涉1mm,只要缝隙足够大,我就能摁进去1mm套上!

网友(点评):
还是得扣,干涉长期估计不行。上面一环不能开孔吗,或者上面的环翻遍处开缺口,这样你就可以滑块出卡扣了,其它位置呢能不能长卡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初也是环形面倒扣无法脱模困扰我好久,所以首版做的是1度的倾角向外,靠6瓣拼好后过盈张紧。这个对注塑 ...

现有的如果你里面的件可以开孔也行啊,内部滑块,然后就可以做卡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初也是环形面倒扣无法脱模困扰我好久,所以首版做的是1度的倾角向外,靠6瓣拼好后过盈张紧。这个对注塑 ...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内环外侧,长个槽,卡一个方螺母,然后外面的环开孔,直接上螺丝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出模,你考虑下这个方案感觉是比较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内环外侧,长个槽,卡一个方螺母,然后外面的环开孔,直接上螺丝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出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有的如果你里面的件可以开孔也行啊,内部滑块,然后就可以做卡扣了

嗯,我综合考虑一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我综合考虑一下吧

好的,万分感谢